请教一个关于500MA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5-01-24):
目里面要求如果负载电流超过500MA的话,电源需要过流保护,当降低到500MA以下,已经保护的电源可以恢复使用,请问可以指点下么,有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PS: 重新编译下,还需要21V过压保护

最好用分立元件完成+单片机+ADC+OP

楼主:
还得需要过压保护

网友A:
你应该悬赏100块钱话费,这不是请教,这是找方案呢。这个电路单片机控制和纯硬件控制都很容易实现,元件成本不超过5块钱,你出100块钱花费肯定有人愿意给你提供方案。

网友B:
你说的保护功能,根本不需要单片机,用OP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保护功能,根本不需要单片机,用OP就够了

我能想到的是 电源接一个采样电阻 进一个比较器

网友C:
电压和电流检测都可以用比较器来做。
如果电源是5.5V以内的,还可以用负载开关,比如SGM2551A,设置500mA限流即可,精度在10%以内:

网友D:
要看你的电源是什么样的,过流比较简单,过压要比较一下,稍微麻烦点

网友E(2015-02-28):
过流保护可以用如韵电子的CN951,一个芯片即可实现你要求的功能.附件里的充电线产品应用说明同你的要求基本一样,发光LED等都不需要. 供参考.
过压保护可以用如韵电子的CN302,附上技术规格书.

网友F(2015-08-20):
旺诠采样电阻 QQ15012948980

网友E:
使用CN951一个芯片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所附的电路.

网友E:
电压检测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CN302.
附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