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灰度图像中Cr和Cb的设置。

楼主(2015-01-24):
在YCrCb格式的图像中,我看到好多程序里都是讲Cr和Cb对应的数据位设置为0x80即可。这是为什么?

比如

        for(i=0;i<numLines*numPixels;i++)
        {
            *((Uint8 *)(disCrbuffer +i)) =0x80;
            *((Uint8 *)(disCbbuffer +i)) =0x80;
        }

为什么这样就可以呢?

网友A:
0x80刚好是0xff的一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80刚好是0xff的一半的吧。。

为什么刚好一半就可以显示灰度图像?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网上找的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emifa.h>
#include <csl_i2c.h>
#include <csl_gpio.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dat.h>
#include "iic.h"
#include "vportcap.h"
#include "vportdis.h"
#include "sa7121h.h"
#include "TVP51xx.h"
#include <csl_cache.h>

/*VMD642的emifa的设置结构*/
EMIFA_Config VMDEMIFConfig ={
    0x00052078,/*gblctl EMIFA(B)global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将CLK6、4、1使能;将MRMODE置1;使能EK2EN,EK2RATE*/
    0xffffffd3,/*cectl0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将CE0空间设为SDRAM*/
    0x73a28e01,/*cectl1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Read hold: 1 clock;
           MTYPE : 0000,选择8位的异步接口
           Read strobe :001110;14个clock宽度
           TA:2 clock; Read setup 2 clock;
           Write hold :2 clock; Write strobe: 14 clock
           Write setup :7 clock
           --      ---------------
            \   14c  /1c
            \----------------/ */
    0x22a28a22, /*cectl2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22a28a42, /*cectl3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57226000, /*sdctl SDRAM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81b, /*sdtim SDRAM timing register value*/
    0x001faf4d, /*sdext SDRAM extension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0 CE0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1 CE1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2 CE2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73 /*cesec3 CE3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VMD642的IIC的设置结构*/
I2C_Config VMD642IIC_Config = {
    0,  /* master mode,  i2coar;采用主模式   */
    0,  /* no interrupt, i2cimr;只写,不读,采用无中断方式*/
    (20-5), /* scl low time, i2cclkl;  */
    (20-5), /* scl high time,i2cclkh;  */
    1,  /* configure later, i2ccnt;*/
    0,  /* configure later, i2csar;*/
    0x4ea0, /* master tx mode,     */
            /* i2c runs free,      */
            /* 8-bit data + NACK   */
            /* no repeat mode      */
    (75-1), /* 4MHz clock, i2cpsc  */
};

CHIP_Config VMD642percfg = {
CHIP_VP2+\
CHIP_VP1+\
CHIP_VP0+\
CHIP_I2C
};

I2C_Handle hVMD642I2C;
int portNumber;
extern SA7121H_ConfParams sa7121hPAL[45];
extern SA7121H_ConfParams sa7121hNTSC[45];
Uint8 vFromat = 0;
Uint8 misc_ctrl = 0x6D;
Uint8 output_format = 0x47;
// 地址为0 for cvbs port1,选择复合信号做为输入
Uint8 input_sel = 0x00;
/*地址为0xf,将Pin27设置成为CAPEN功能*/
Uint8 pin_cfg = 0x02;
/*地址为1B*/
Uint8 chro_ctrl_2 = 0x14;
/*图像句柄的声明*/
VP_Handle vpHchannel0;
VP_Handle vpHchannel1;
VP_Handle vpHchannel2;

/*确定图像的参数*/
int numPixels = 720;//每行720个像素
int numLines  = 576;//每帧576行(PAL)

int intThreshold=0x80;

/*****平滑处理(高斯模板)函数声明*********/
void GaussSmooth();
#pragma CODE_SECTION(GaussSmooth,"ramfuncs1")
void threshold();
#pragma CODE_SECTION(threshold,"ramfuncs2")

/*采集与显示缓冲区的首址*/
Uint32 capYbuffer  = 0x80000000;
Uint32 capCbbuffer = 0x800675c0;
Uint32 capCrbuffer = 0x8009b0a0;
#pragma DATA_ALIGN(capYbuffer,128)
#pragma DATA_ALIGN(capCbbuffer,128)
#pragma DATA_ALIGN(capCrbuffer,128)

//Uint32 capCbbuffer = 0x6190;
//Uint32 capCrbuffer = 0x6190;

Uint32 disYbuffer  = 0x81000000;
Uint32 disCbbuffer = 0x810675c0;
Uint32 disCrbuffer = 0x8109b0a0;
#pragma DATA_ALIGN(disYbuffer,128)
#pragma DATA_ALIGN(disCbbuffer,128)
#pragma DATA_ALIGN(disCrbuffer,128)

Uint32 tempSrcYbuffer    = 0x80200000;   //临时
Uint32 tempDisYbuffer    = 0x81300000;   //临时

#pragma DATA_SECTION(tempSrcYbuffer, ".tempSrcYbuffer")
#pragma DATA_SECTION(tempDisYbuffer, ".tempDisYbuffer")

#pragma DATA_ALIGN(tempSrcYbuffer,128)
#pragma DATA_ALIGN(tempDisYbuffer,128)

/*图像格式标志*/
Uint8 NTSCorPAL = 0;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extern volatile Uint32 capNewFrame;
extern volatile Uint32 disNewFrame;

/*此程序可将视频采集口1 CH1(第二个通道)的数据经过Video Port0送出*/
void main()
{
Uint8 addrI2C;
int i;
/*-------------------------------------------------------*/
/* perform all initializations                           */
/*-------------------------------------------------------*/
/*Initialise CSL,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CACHE_setL2Mode(CACHE_128KCACHE);
CACHE_clean(CACHE_L2ALL,0,0);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EMIFA_CE00);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EMIFA_CE01);
    CHIP_config(&VMD642percfg);

/*----------------------------------------------------------*/
/*EMIFA的初始化,将CE0设为SDRAM空间,CE1设为异步空间
  注,DM642支持的是EMIFA,而非EMIF*/
EMIFA_config(&VMDEMIFConfig);
/*----------------------------------------------------------*/
/*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化*/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IRQ_setVecs(vectors);
    IRQ_nmiEnable();
    IRQ_globalEnable();
    IRQ_map(IRQ_EVT_VINT1, 11);
    IRQ_map(IRQ_EVT_VINT0, 12);
    IRQ_reset(IRQ_EVT_VINT1);
    IRQ_reset(IRQ_EVT_VINT0);
    /*打开一个数据拷贝的数据通路*/
    DAT_open(DAT_CHAANY, DAT_PRI_LOW, DAT_OPEN_2D);

/*----------------------------------------------------------*/
/*进行IIC的初始化*/
hVMD642I2C = I2C_open(I2C_PORT0, I2C_OPEN_RESET);
I2C_config(hVMD642I2C, &VMD642IIC_Config);

/*----------------------------------------------------------*/
/*进行TVP5150pbs的初始化*/
/*选择TVP5150,设置视频采集第一通路ch0, 即U12*/

/*将GPIO0不做为GPINT使用*/
GPIO_RSET(GPGC, 0x0);

/*将GPIO0做为输出*/
GPIO_RSET(GPDIR, 0x1);

/*GPIO0输出为高,选择IIC0总线*/
GPIO_RSET(GPVAL, 0x0);

/*选择第二个5150,U12*/
addrI2C = 0xBA >> 1;
    _IIC_write(hVMD642I2C, addrI2C, 0x00, input_sel);
    _IIC_write(hVMD642I2C, addrI2C, 0x03, misc_ctrl);
    _IIC_write(hVMD642I2C, addrI2C, 0x0D, output_format);
    _IIC_write(hVMD642I2C, addrI2C, 0x0F, pin_cfg);
    _IIC_write(hVMD642I2C, addrI2C, 0x1B, chro_ctrl_2);
    /*回读当前摄像设备的格式*/
    _IIC_read(hVMD642I2C, addrI2C, 0x8c, &vFromat);
    vFromat = vFromat & 0xff;
switch (vFromat)
{
  case TVP51XX_NTSCM:
  case TVP51XX_NTSC443:
   NTSCorPAL = 1;/*系统为NTSC的模式*/
   break;
  case TVP51XX_PALBGHIN:
  case TVP51XX_PALM:
   NTSCorPAL = 0;/*系统为PAL的模式*/
   break;
  default:
   NTSCorPAL = 2;/*系统为不支持的模式*/
   break;
}
if(NTSCorPAL ==2)
{
  /*系统不支持的模式,重新配置*/
  for(;;)
  {}
}

/*----------------------------------------------------------*/
/*进行SAA7121H的初始化*/

/*GPIO0输出为低,选择IIC0总线,配置图像输出*/
GPIO_RSET(GPVAL, 0x0);
/*选择第一个5150,即U10*/
addrI2C = 0xB8 >> 1;
/*将Video Port0的视频输入口的数据口设为高阻状态,
   使能SCLK,将第27脚设为输入*/
_IIC_write(hVMD642I2C, addrI2C, 0x03, 0x1);

/*配置SAA7121H*/
/*GPIO0输出为低,选择IIC1总线,配置图像输出*/
GPIO_RSET(GPVAL, 0x1);

/*初始化Video Port0*/
/*将Video Port0设为encoder输出*/
portNumber = 0;
vpHchannel0 = bt656_8bit_ncfd(portNumber);

addrI2C = 0x88 >> 1;
for(i=0; i<43; i++)
{
  if(NTSCorPAL == 1)
  {
   _IIC_write(hVMD642I2C,
        addrI2C,
        (sa7121hNTSC.regsubaddr),
        (sa7121hNTSC.regvule));
  }
  else
  {
   _IIC_write(hVMD642I2C,
        addrI2C,
        (sa7121hPAL.regsubaddr),
        (sa7121hPAL.regvule));
  }
}

/*----------------------------------------------------------*/
/*初始化Video Port1*/
/*将Video Port1设为采集输入*/
portNumber = 1;
vpHchannel1 = bt656_8bit_ncfc(portNumber);

/*----------------------------------------------------------*/
bt656_capture_start(vpHchannel1);

/*等待第一帧数据采集完成*/
while(capNewFrame == 0){}
/*将数据存入显示缓冲区,并清采集完成的标志*/
capNewFrame = 0;

for(i=0;i<numLines;i++)
{
  /*传送临时Y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tempSrc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传送临时Y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temp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

   /*平滑处理(高斯模板)*/
GaussSmooth();

        threshold();

/*给显示缓存区内的UV赋值*/
for(i=0;i<0x33ae0;i++)
{
     *((Uint8 *)(disCrbuffer +i)) =0x80;
     *((Uint8 *)(disCbbuffer +i)) =0x80;

}

for(i=0;i<numLines;i++)
{
  /*传送Y缓冲区*/
  DAT_copy((void *)(temp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

/*启动显示模块*/
bt656_display_start(vpHchannel0);
/*建立显示的实时循环*/
for(;;)
{
  /*当采区的数据已经采集好,而显示缓冲区的数据已空*/
  if((capNewFrame == 1)&&(disNewFrame == 1))
  {
   /*将数据装入显示缓冲区,并清采集完成的标志*/
   capNewFrame =0;
   disNewFrame =0;

   for(i=0;i<numLines;i++)
   {
    /*传送临时Y缓冲区*/
    /*传送临时Y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tempSrc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传送临时Y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temp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

     /*平滑处理(高斯模板)*/
     GaussSmooth();

            threshold();

         for(i=0;i<numLines;i++)
   {
    /*传送Y缓冲区*/
       DAT_copy((void *)(temp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
  }
}
}

/*****平滑处理(高斯模板)*********/
void GaussSmooth()
{
int i,j;
float fTemp;
int intTemp;

for(i=0;i<288;i++)
{
     for(j=0;j<720;j++)
     {
      /*屏幕上奇数行进行处理*/
      /*用高斯模板进行处理*/
      fTemp = (*(Uint8 *)(tempSrcYbuffer + (287+i)*numPixels + (j-1))) +
              2*(*(Uint8 *)(tempSrcYbuffer + (287+i)*numPixels + j)) +
              (*(Uint8 *)(tempSrcYbuffer + (287+i)*numPixels + (j+1))) +
           2*(*(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
              4*(*(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 +
              2*(*(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
                    (*(Uint8 *)(tempSrcYbuffer + (288+i)*numPixels + (j-1))) +
              2*(*(Uint8 *)(tempSrcYbuffer + (288+i)*numPixels + j)) +
              (*(Uint8 *)(tempSrcYbuffer + (288+i)*numPixels + (j+1)));

     intTemp = (int)(fTemp/16 + 0.5);

     if(intTemp<0)
     {
      intTemp = 0;
     }

     if(intTemp>255)
     {
      intTemp = 255;
     }

      //屏幕上奇数行进行处理
      *(Uint8 *)(tempDisYbuffer + i*numPixels + j) = intTemp;

      /*屏幕上偶数行进行处理*/
      /*用高斯模板进行处理*/
      fTemp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
              2*(*(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
              2*(*(Uint8 *)(tempSrcYbuffer + (i+288)*numPixels + (j-1))) +
              4*(*(Uint8 *)(tempSrcYbuffer + (i+288)*numPixels + j)) +
              2*(*(Uint8 *)(tempSrcYbuffer + (i+288)*numPixels + (j+1)))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1)*numPixels + (j-1))) +
              2*(*(Uint8 *)(tempSrcYbuffer + (i+1)*numPixels + j))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1)*numPixels + (j+1)));

     intTemp = (int)(fTemp/16 + 0.5);

     if(intTemp<0)
     {
      intTemp = 0;
     }

     if(intTemp>255)
     {
      intTemp = 255;
     }

      //屏幕上偶数行进行处理
      *(Uint8 *)(tempDisYbuffer + (i+numLines/2)*numPixels + j) = intTemp;

     }
}

}

void threshold()
{
int i,j;
//方框内奇数行
for(i=0;i<288;i++)//行数
{
     for(j=0;j<720;j++) //像素数/每行
     {
         *(Uint8 *)(tempDisYbuffer + i*numPixels + j) = *(Uint8 *)(tempDisYbuffer + i*numPixels + j)<intThreshold?0x00:0xFF;
     }
}

//方框内偶数行
for(i=288;i<576;i++)//行数
{
     for(j=0;j<720;j++) //像素数/每行
     {
         *(Uint8 *)(tempDisYbuffer + i*numPixels + j) = *(Uint8 *)(tempDisYbuffer + i*numPixels + j)<intThreshold?0x00:0xFF;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