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谁用过这个USB转NRF24L01模块?

楼主(2015-01-24):
在网上买了这个模块,两个这样的模块间通讯没有问题,但是该模块和NRF24L01的通讯总是不成功,给的资料测试不能通过.
大家谁调通过这个模块?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没用过,给的资料是不是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给的资料是不是有问题呢

其实也就是配置一下工作参数,我觉得配置的没有问题,,,
给的资料连串口都没测试通过...无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也就是配置一下工作参数,我觉得配置的没有问题,,,
给的资料连串口都没测试通过...无语了 ...

可以找卖家解决此问题,一般有售后的

网友B:
最近正好用完NRF的,可以发程序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好用完NRF的,可以发程序看下

#5楼
你好,你有用过中断方式配置nrf24L01接收数据吗?我这几天在调中断方式接收数据,一直都不行,进入不了中断,24L01的IRQ引脚电平一直是高,所以想请教一下你,谢谢了

网友D:
nrf24L01中断方式不可靠,有时收到数据也不产生中断,用查询方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nrf24L01中断方式不可靠,有时收到数据也不产生中断,用查询方式还行

查询法也是检测IRQ引脚是否为低电平,跟下降沿触发中断一样吧?只要单片机能够相应中断,两种方法是相同的吧,个人感觉中断效率更高一点.

网友B:
我就是用中断方式,你八成是寄存器配置不对,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E(2016-01-03):
引用 网友C:
#5楼
你好,你有用过中断方式配置nrf24L01接收数据吗?我这几天在调中断方式接收数据,一直都不行,进入 ...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中断方式,你八成是寄存器配置不对,程序上来看看

我现在也遇到产生不了IRQ中断的问题。如果去掉IRQ Pin脚的电平检测,直接Pull三个中断的状态,就可以:暂时没有接收端,发送失败后后会产生MAX_RT中断,可以读到寄存器的值,但是IRQ的Pin脚没有产生下拉的电平。
MCU的引脚配置,nRF24L01P的配置都检查过了,似乎都目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遇到产生不了IRQ中断的问题。如果去掉IRQ Pin脚的电平检测,直接Pull三个中断的状态,就可以:暂 ...

中断需使能才会产生IRQ低电平,可以用替换法检查是否模块已故障

网友E:
多谢,已经解决!
对文档理解有误,0表示使能,1表示Mask(不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