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SPI读写铁电出错

楼主(2015-01-24):
使用SPI读写铁电,总线频率4Mhz,波特率1Mhz。
调试过程中出现铁电读写时某几位数据出错,其他的都正常,且出错的那几位读到的值都跟上一位读到的值一样。
发现不开启定时器中断(625us),铁电读写正常;但是开启定时器中断后就会上面的情况。。。
请问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不用关闭中断的解决办法?求大神~~~

网友A:
楼主把你出错的SPI波形放出来看看。
还有你定时器用的是哪个?
是位出错还是字节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你出错的SPI波形放出来看看。
还有你定时器用的是哪个?
是位出错还是字节出错?

拍出来的波形怪怪的,没办法像单片机资料中的那么好。
我用的是KE04Z128的FTM1通道0,
是字节出错的

另外,我试了下在读写铁电之前先将中断使能位全关了,还是没什么用。

网友B:
莫非是中断打断了SPI的读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拍出来的波形怪怪的,没办法像单片机资料中的那么好。
我用的是KE04Z128的FTM1通道0,
是字节出错的

你现在不加FTM中断,也会出问题?
你之前说:发现不开启定时器中断(625us),铁电读写正常;但是开启定时器中断后就会上面的情况
这个规律不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不加FTM中断,也会出问题?
你之前说:发现不开启定时器中断(625us),铁电读写正常;但是开启定 ...

不开启定时器中断,铁电确实读写正常。
就是这样我才想说是不是中断的影响,试着将所有的中断使能全部关掉,结果还是会出错。

因为之前没拍过SPI的波形,对比了下MC9SXS128 SPI读写铁电的波形,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开启定时器中断,铁电确实读写正常。
就是这样我才想说是不是中断的影响,试着将所有的中断使能全部关 ...

不开启定时器中断你是什么语句?
关闭所有中断包含定时器中断吗?

网友A:
图不好看也给我发两张吧,一张关闭定时器的,也就是正常的,另一种是不正常的。

网友C(2018-06-13):
请问楼主有找到答案么??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