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网口转串口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01-24):
用STM32做了一个网口转串口的模块,当用网络调试助手发送一组数据时,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受到这组数据,可是当我把模块连接上位机和下位机时,上位机软件通过网口发送一段指令到经过模块转换到下位机时,需要发送两次命令下位机才能接受到指令并执行。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我把模块连接上位机和下位机时???
你前现不是已经接了么?

可以按以下思路进行:
1、先确定一下,你网络接收是否正常。是否可以接收到每个包
2、串口是否正常,MSCOM及SPCOM都会有一些小问题,这个要规避
   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先前都可以用
3、若你使用的为UDP,接入局域网 其它设备 PC会对期有影响。
4、若使用TCP,则建立连接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