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LASH存储功能

楼主(2015-01-24):
最近在用stm32做一带存储功能的电路板,想通过芯片自带flash实现存储。我是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擦除flash作为存储空间,采集一组数据就存在这个空间内,实现数据存储100组采集数据,当在100组存储空间存满后,擦除第1组数,再存入新数据。
但是,在我实际编写代码的过程中发现,stm32的flash只能以一页为单位进行擦除,在存储空间数据存满时,需要进行擦除才能继续写入。那么在进行擦除后,这个存储空间内100组存储数据也会对应丢失啊?那么怎么才能实现呢?请大家指导一下,推荐一些flash的源代码或者是flash存储管理的书籍就更好了!!

网友A:
楼主重复发帖了,已在ST版块回复了;

楼主:
谢谢,这是我的首次发帖

楼主:
假如在0x0800 0000地址处存储一个变量a的对应数据,需要擦除后才能写入。那么变量a的数值改变后,需要擦写一页flash存储空间才能进行存储,这是不是有点麻烦了?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如在0x0800 0000地址处存储一个变量a的对应数据,需要擦除后才能写入。那么变量a的数值改变后,需要擦写 ...

谢谢,我感觉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断电的情况下,咋个办呢?

网友B:
一般会用2页或更多页,做类似环形的存储。
写满一页A后,继续写就到下一页B。
直到下一页B写了一定量的数据,再擦除第一页A。
这样就不会丢数据了。

楼主:
查阅了多个资料后,我也感觉楼上是合理的方案。但是个人感觉,底层的存储管理要想做的比较完善比较麻烦。比如:要存储800字节的数据,数据实现不断更新,每天更新100次,还要在调用数据时方便查询最近相关的数据,flash存储管理需要下大功夫才能实现

网友C(2016-04-05):
主程序也在FLASH,对FLASH进行读写,会不会影响到主程序的内容.如何知道主程序占用了哪些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