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类EEPROM在烧入程序时如何擦除

楼主(2015-01-24):
请问一下高手们,中颖单片机类EEPROM在烧入程序时如何擦除,本人用的是SH79F166A

网友A:
重新烧写时有选择项,在相应的擦除与烧写选择项上,打勾选择程序段、类EEPROM段以及是否加密,加密级别等选项。

楼主:
在keil中没有类EEPROM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