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24):
前段时间淘了一个示波器。  先做一个隔离变压器,所以求助一下

就是这个  HP54501A 。

我再一个很老的所谓的稳压器里面找到一个还算大一点的变压器(在这个稳压器里面应该是个储能的电感吧)。
这个是我拆掉的,准备自己绕线圈的的了。

这个变压器的尺寸是 9.7cm * 8 cm  厚度是4cm
做成市电输入220V输入   输出的话可以高一点250V比如。
示波器的电流是0.5A 左右。
自己从来没有玩过变压器,所以有如下问题想求助
1.  这个变压器可以满足功率的要求的么?
2.  如果这个变压器可以 的话,绕组要绕多少圈合适的呢??

网友A: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

网友B:
居然是CRT显示器。。。。好古老的东东。。。

网友B:
铁心够大了。就不知道你那漆包线合适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心够大了。就不知道你那漆包线合适不合适。。。

谢谢谢谢。
漆包线保证电流就可以的吧? 0.5A电流我的漆包线还蛮粗的所以应该没问题的。  就是想再咨询下大概多少匝数合适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漆包线保证电流就可以的吧? 0.5A电流我的漆包线还蛮粗的所以应该没问题的。  就是想再咨询下 ...

匝数为不会算。。。。。

网友C:
变压器的传输功率和 E 型中间的柱子面积有关,有手册去查。

如果 LZ 专业与绕变压器有关,那么随意。

如果不是,建议放弃。

这是夕阳手艺,没必要去下功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传输功率和 E 型中间的柱子面积有关,有手册去查。

如果 LZ 专业与绕变压器有关,那么随意。

同样散热条件、同样磁通密度下,变压器传输功率和心柱截面积与窗口面积之积成正比。

网友D:
没必要去绕吧 买个变压器。   纯民工活,搞出来也是锈迹斑斑在桌上

网友D:
看着都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都脏啊

是有一点锈迹。  主要那个变压器是90年代的产品的了,那么久了,锈肯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匝数为不会算。。。。。

哦吼,可惜了。  我先绕个1W匝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散热条件、同样磁通密度下,变压器传输功率和心柱截面积与窗口面积之积成正比。 ...

这个听起来好理论的啊。  谢谢,我先绕10000匝试试,看能不能传输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听起来好理论的啊。  谢谢,我先绕10000匝试试,看能不能传输过去。

1000足够了。。。。哪里要那么多。。。。。。
这么大的铁心,每伏5圈足够。

网友B:
不过变压器真的并不是和你想的那样好搞。如果没有工具随便搞搞那么搞出来的会不耐用的,你的手汗啥的沾到漆包线上它以后会发霉的,所以必须要烘干浸漆。
那些硅钢片拆下来再装回去也不会那么容易了,生锈变形之类的,插不紧了,通电了还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传输功率和 E 型中间的柱子面积有关,有手册去查。

如果 LZ 专业与绕变压器有关,那么随意。

我去T叔那边下载了变压器相关的,还在查看中。
我是电子信息专业,没有涉及到变压器的知识。仅有的还是初中物理里面学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听起来好理论的啊。  谢谢,我先绕10000匝试试,看能不能传输过去。

理论很简单。
频率是固定的50Hz,每匝上的感生电动势与磁通变化率成正比,磁通密度又选定,当然每匝上的感生电动势与铁芯截面积成正比。
线径选定,线的截面积就确定了。显然窗口里面可以绕多少匝是和窗口面积成正比的。
所以变压器传输功率和铁芯截面积与窗口面积之积成正比。

“我先绕10000匝试试”
估计你绕不下。你拿你的漆包线圆截面积乘10000,看看总导线面积是多少,再量量窗口面积是多少,就知道了。而且铜线不可能占据所有窗口面积,还要给绝缘材料留出面积。铜线总面积至多占窗口面积的30%~35%。
而且,这样试,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未免太多,还不如到书上找到计算公式,先计算一下需要多少匝,比较靠谱。14楼戈卫东说每伏5圈足够,那也是估计,未经计算(估计得还比较准确)。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是惠普公司生产的。当时的惠普后来分了家,分成了两个公司。一个叫惠普,专门搞与计算机有关的产品(所谓HP Outside);另一家叫安捷伦,专门搞仪器仪表。
现在惠普又分家了。

网友E:
这个可以的,如果想省事,楼主可以绕成自藕形式的,这样升压的部分用稍微粗一些的线就行,不知楼主原来绕过没有

网友F:
自藕的还有隔离吗,如果知道原来的每伏匝数就可以比照计算了,要不就慢慢算吧,网上有一些计算表格,可以省事一些.

网友G:
根本不用算,电工手册可以查。

网友H:
都有现成的,去买一个靠得住。

网友I:
做这个东东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J:
哈哈!…DIY!…
   先将夕钢片整理:敲打整形!并将上面的杂物残留用沙纸打磨干净后、重新涂上博傅一层绝缘漆!
   它的磁通高斯在15000左右,好的磁阻(感抗)将使你可长时通电而不发热!大余量的功率输出会使
   你往后的DIY活动中游刃有余!
   看铁芯尺寸应在150W以上,直径0.5左右是可行的!算一下截面窗口面积:如绕得下、尽量用
   粗一点、好处多多!
   初、次级用同直径漆包线。最好初、次级之间加上屏蔽层!铁芯一定要插紧!然后烘
   浸漆烘烤!
   匝数比有专门的计算公式!复杂…经验值;8圈/伏!对比截面窗口面积(还要考虑绝缘材料):
   你怕焊接芯片、特别是MIC、因烙铁漏电…或调试中被电击!…
   哈哈!…隔离变圧器的独特将显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这个东东真的有必要吗?

版主是这样的,我现在想要修一个开关电源,要夹地上,所以有跳闸的风险,所以想做一个隔离变压器。 TB上看了要200多的,所以想自己做一个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版主是这样的,我现在想要修一个开关电源,要夹地上,所以有跳闸的风险,所以想做一个隔离变压器。 TB上 ...

只一个,要自己做?一个,就是专门做变压器的也不会给做。买一个200多,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