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有没有人做过BLDC的高频注入法无传感器控制?

楼主(2015-01-24):
最近想做这个,用脉振高频电压注入法,但是一直没出结果,希望有同道中人一起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872873-1-1.html

不算,理论上高频注入法可以做到零速。已经有人做成产品了,我现在也想做做看,但是仿真和实验都卡住了

网友B:
可以参考PIC的方案;

网友B:
也可以参考ST的FOC;
除了高频注入法,现在还有很多新的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参考ST的FOC;
除了高频注入法,现在还有很多新的其它方法;

我现在就是用ST的高频注入法,但是位置一直算不对。我的电机是外转子电机,是BLDC。不是凸极的PMSM。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参考ST的FOC;
除了高频注入法,现在还有很多新的其它方法;

你不会是说卡尔曼滤波啊?这玩意靠不靠谱啊,单片机跑的动吗?有人做成出产品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会是说卡尔曼滤波啊?这玩意靠不靠谱啊,单片机跑的动吗?有人做成出产品了吗? ...

ARM也是单片机;
卡尔曼滤波是啥啊?
你好好的去看FOC吧;
ST有很多专利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也是单片机;
卡尔曼滤波是啥啊?
你好好的去看FOC吧;

我知道FOC啊,ST的专利算法好像就是单电阻采样把,但是我们都是用三电阻的。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啦

网友C(2015-02-26):
你是卡在哪一步的?是可以做到零速定位的。

网友D:
可以看看这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655789908

XMC1300低压电机应用套件为英飞凌科技2013年推出的基于XMC1300(32位ARM Cortex-M0内核MCU)的无感磁场定向控制(FOC)参考方案的配套套件。该套件由英飞凌及其第三方联合推出,采用功率板与控制板分开的方式,控制板采用英飞凌微控制器XMC1300(ARM Cortex-M0内核),功率板输入电压24V,额定功率30W,主器件包括分立MOS BSC016N06NS、三相全桥驱动芯片6ED003L06。套件支持BLDC/PMSM常见的各种控制方式如梯形波控制(有/无霍尔传感器)、FOC(有/无霍尔传感器)等,支持单/双/三电阻电流采样。套件内附光盘包含软、硬件设计文档、参考代码(无传感器FOC),MCU培训资料等。

网友E:
最近也在弄这个,兄弟你的ST高频注入法例程在哪下的啊

网友F:
这个真没有做过。。。

网友G(2015-04-22):
ST FOC 高频注入法是什么?我看代码是叫observer+PLL或者observer+cordic

网友H(2015-05-28):
理论上来说,无刷直流电机做高频注入法效果不明显,主要是设计上凸极效应的问题。在凸极的PMSM里面,效果倒是还可以的。

网友I(2015-07-03):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ST的高频注入法,但是位置一直算不对。我的电机是外转子电机,是BLDC。不是凸极的PMSM。也不 ...

ST的高频注入算法集成在FOC4.1中,还没有发布呢。你的算法是自己做的?高频注入有许多限制,首先你的电机是BLDC,各个位置上的电感相差很小,高频注入就很难分辨出转子位置来。二来你的外转子电机,如果极对数多的话,就算凸极率高,也不容易判断出初始位置。

高频注入主要只是为了判断转子初始位置,一般不能用来在转起来以后给你转子位置信息,需要用其他办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T FOC 高频注入法是什么?我看代码是叫observer+PLL或者observer+cordic

那是运转起来以后估算转子位置不同的算法。

网友J:
不负责任,作死的猜测一下

以3相为例, 停在不同的位置, 通入高聘会得到不同的反馈,解出来, 注意NS 极的不同  完

网友K(2015-10-10):
楼主在吗?目前我也在做,仿真定位没有问题,但是实际调试时,我用首先强制定位,然后再用PLL锁相得出转子位置,得出结果有偏差,而且经常N,s极相反,用过两种N,s极区别方式,感觉不是很成功,如果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2016-08-09):
引用 网友J:
不负责任,作死的猜测一下

我已经自己搞出来了,不过电机凸极比得1.5以上效果才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来说,无刷直流电机做高频注入法效果不明显,主要是设计上凸极效应的问题。在凸极的PMSM里面,效果倒 ...

已经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 FOC 高频注入法是什么?我看代码是叫observer+PLL或者observer+cordic

就是零速无感观测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弄这个,兄弟你的ST高频注入法例程在哪下的啊

后来我自己搞出来了,呵呵,时隔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卡在哪一步的?是可以做到零速定位的。

已搞定,轻载重载闭环都没问题

网友L:
哥们最近也在BLDC的高频注入这一块的新产品研究,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比较熟悉可以交流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哥们最近也在BLDC的高频注入这一块的新产品研究,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比较熟悉可以交流下哦 ...

我只是做了实验,还未上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在吗?目前我也在做,仿真定位没有问题,但是实际调试时,我用首先强制定位,然后再用PLL锁相得出转子 ...

电机凸极比大一点才好做的,要1.5以上吧,不然NS定位是会经常搞错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机凸极比大一点才好做的,要1.5以上吧,不然NS定位是会经常搞错

现在我们用的大部分凸极比为2左右,你做成功了吗?

网友M(2016-12-15):
楼主你好,我目前定位NS 没有很好的区分,别的还好,能向你请教下NS区分方法吗?

网友:
楼主您好,我也是做电机控制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吗?我的想法是低速用HFI(旋转高频)中高速使用全阶观测器或者滑模。目前在高频注入的极性辨识上遇到了点障碍,您用那种磁极辨识方法的?Q970253146,学术研究,非商业用途

网友N(2017-09-06):
引用 楼主:
电机凸极比大一点才好做的,要1.5以上吧,不然NS定位是会经常搞错

目前有两种比较常规的方法定位NS极,你选择的是?我也是做ST FOC的,路线规划和你很类似,能发个消息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目前有两种比较常规的方法定位NS极,你选择的是?我也是做ST FOC的,路线规划和你很类似,能发个消息留个 ...

一开始用六部脉冲定位,这个时候定位出来的初始电角度最大误差是60°,然后再切高频注入法,高频注入法收敛的电角度和之前的六部脉冲估出来的电角度一比较,就可以判别出来了,不需要在已经收敛的情况下再去给正反脉冲去判断NS。我的高频注入是自己写的,不是用ST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我目前定位NS 没有很好的区分,别的还好,能向你请教下NS区分方法吗? ...

一开始用六部脉冲定位,这个时候定位出来的初始电角度最大误差是60°,然后再切高频注入法,高频注入法收敛的电角度和之前的六部脉冲估出来的电角度一比较,就可以判别出来了,不需要在已经收敛的情况下再去给正反脉冲去判断NS。我的高频注入是自己写的,不是用ST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我们用的大部分凸极比为2左右,你做成功了吗?

在实验室里面算是好使的,没有批量用过

网友O(2018-01-11):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用六部脉冲定位,这个时候定位出来的初始电角度最大误差是60°,然后再切高频注入法,高频注入法收 ...

请问高频注入是用类似网上论文写的脉振电压注入这类方法吗
我仿真不出来,这里面是不是有些细节的地方呢,
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不负责任,作死的猜测一下

囧,没看懂( ⊙ o ⊙ )啊!

网友F:
做过六脉冲检测转子位置。

网友P(2019-02-22):
我也做过0速精准位置定位

网友Q:
  真诚欢迎电子行业的朋友们加入电子芯片交流群共同探讨 QQ群号 561558502

网友R(2019-06-02):
原来有这么多兄弟在研究高频注入,最近已搞定。

网友S:
六脉冲定位啥时候成为高频注入了?六脉冲已经很成熟了啊

网友T(2020-10-27):
引用 网友F:
做过六脉冲检测转子位置。

你好,六脉冲检测转子  你加入脉冲 转子会震动吗,感觉不好,我看到一个检测位置的,电机不震动,就是非常小的那种,手放在上面才有感觉,有个人做了,我看见定位脉冲,不震动的,但是 电机线圈有滋滋声音

网友T:
引用 楼主:
后来我自己搞出来了,呵呵,时隔一年了

算法复杂吗,有BLDC有好的初始位置检测方法吗,我可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