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数据接口的抗干扰和保护处理

楼主(2015-01-24):
大家好,现在我想对一种数据端口(TTL电平)的输出信号进行数据采集,拟采用MCU来进行端口数据扫描。在设计时,考虑到外部数据端口接入时可能有干扰和输入电平可能过大,此时如果MCU直接连接外部数据端口管脚,采集到的数据可能不正确并导致MCU管脚损坏。所以现在希望在数据输入端口增加一接口电路,以降低或避免干扰,并且保护MCU等器件。目前想到的一种方法是使用光耦,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吗?希望各位朋友帮忙解答下,亦或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在此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硬件设计框架图

网友A:
一种方法是使用光耦, 很多地方都这样用, 不过不能说一定没有问题, 还得看信号驱动能力 (够不够驱动一个光藕的能力)
经常有端口保护器件, 如稳压管, tvs 管来保护端口,
适当使用一些无源器件, 比如电阻电容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还有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带大电压承受和变换能力的逻辑芯片或电路, 比如 CD14049. 比如三极管反相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法是使用光耦, 很多地方都这样用, 不过不能说一定没有问题, 还得看信号驱动能力 (够不够驱动一个光藕 ...

谢谢斑竹解答了。端口保护tvs必须要加的:).信号的隔离传输我也网上看了下,主要还是光耦或者数字隔离芯片的方式。我这儿的外部数据接口是并口,线不长,但可能和其他的信号线混杂在一起,应该还是有必要进行数字隔离吧?另外有哪一款比较常用的高速数字光耦能推荐下吗~~~

网友A:
不知道有多高频率, HCPL-0454, HCPL0661, H11L1, 6N137
还有磁隔离 ADUM1200, ISO7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多高频率, HCPL-0454, HCPL0661, H11L1, 6N137
还有磁隔离 ADUM1200, ISO7220

6N137妥妥的了,德州的ISO忒贵了~~~~虽然确实顶好。真心谢谢版主帮忙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