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DDR_与PORT_指令的疑惑

楼主(2015-01-24):
初学avr单片机,遇到不少问题,其中一个如下图所示:

为何D1左边同为高电平,当按下button时,左边的情况D1会亮,而右边的D1不会亮且D1左边I/O口的电平都变成了待定状态。
是否是当DDRA=0x00时,无论PORTA=0x00还是PORTA=0xff都是无效的指令。
恳请贴吧好汉为我解惑,先谢谢啦
这是实验结果

网友A:
没有仔细看手册呀

网友B:
DDRX = 0XFF时,对应管脚输出模式,PORTX可以控制管脚的高低电平;

DDRX = 0X00时,对应管脚输入模式,管脚呈现高电平,被拉低时输出电流,可读取状态;

网友C:
DDRA=0,PORTA=0xff ,表示是PA输入,带上拉电阻  。

网友D:
DDRA=0就说明了管脚是输入,也就是说你怎么折腾也是输入管脚,没有什么驱动能力

网友E:
看图最清楚了.

网友F:
请问mega16的IO口怎么进行读操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