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我服了】STM8 GPIO 开漏输出 能上拉到5V吗?

楼主(2015-01-24):
因为屏幕是3.3V的,所以STM8f003的VCC必须是3.3V的,
同时外部有个5V芯片,0.7VCC=3.5V以上才判定为高。
所以要求STM8输出5V,接个上拉电阻,配置成开漏输出,
大侠们,是不是只有标"T"的GPIO,才能上拉到5V?
如果想让其它GPIO也输出5V,在不增加74缓冲芯片的情况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是不是只有标"T"的GPIO,才能上拉到5V?           是的.

如果想让其它GPIO也输出5V,在不增加74缓冲芯片的情况下,有什么好办法。
办法当然是有的, 比如先串2个二极管再接上拉, 不过这样输出的低电平会有 1.4V, 可否接受?
当然比较好的办法是用个三极管反相输入.

外部有个5V芯片,0.7VCC=3.5V以上才判定为高。加入你用的是 TTL 电平的芯片, 那就不用担心了.
其实 CMOS 芯片 (非斯密特型)  的转折电压大致在 1/2VCC, 所以 3.3V 也能保证正确识别为高电平.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办法当然是有的, 比如先串2个二极管再接上拉, 不过这样输出的低电平会有 1.4V, 可否接受?
低电平应该是一个二极管的压降0.7V,不是1.4V吧?
高电平理论上会是2个0.7+3.3=4.7V,这样是可以,
但这是理论值,二极管压降未必是0.7,所以未必会拉到4.7,具体多少未知。而且害怕生产出来不一致。

当然比较好的办法是用个三极管反相输入.
要转的IO众多,此法元件太多,啰嗦,不行。

外部有个5V芯片,0.7VCC=3.5V以上才判定为高。加入你用的是 TTL 电平的芯片, 那就不用担心了.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3.3Vstm8最高输出3.3V,外部芯片不会识别为高电平的。假设我上拉5V,3.3+0.7=4V,理论是可以,但内部保护二极管压降未必是0.7。

外部是国产的芯片啊,PT2262,难伺候啊,我可不敢大意,他要求0.7VCC=3.5,我就得给3.5以上,1/2vcc电压也许能工作,也许就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