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吹风坏了

楼主(2015-01-24):
电吹风坏了,拆开来却没查出原因。
电吹风是爆掉的,空气开关都跳闸了。

大家帮想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里面有短路了,买新的吧。

网友B:
电吹风就两部分,电热丝和风机,分开来找就可以了。注意电热丝要在风机吹着的时候才能加热,不然散不出热,会烧的。

网友C:
里面还有几个4007二极管

网友D:
电机烧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里面有短路了,买新的吧。

没修好。只好先买了个新的。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下,跟这个电路图很接近:
EH1+EH2 电阻约50欧,相当于1千瓦的加热功率,二极管应该是1N5408。
电热丝应该是好的,因为电阻量出来是50欧左右。但奇怪的是,在相当于保险丝FU的地方短接,一插上电源,空气开关就跳闸了,按理说,即使风扇电机坏了,空气开关就不应该跳闸。

网友E:
开关短路

网友F:
由于有电热丝在,一般不会短路的,如果短路的话,肯定哪里有地方碰到一起的。

网友G:
二极管有没坏?

网友H:
有照片就好了;
应该是电吹风过热,把功率二极管发热严重给烧了,如果楼主的电吹风过热保护失效,很容易把二极管烧了;
除此之外,我经常看到,当把电吹风功率开的很大,电吹风里面会出现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短路

用万用表量,开关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有没坏?

用于热风、暖风切换的二极管1N5408开始没坏。后来再试着修时坏了。

网友I:
“爆了”!…哈哈!
  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L N短路上!…
  商家黑心!…固件都在塑料结构上。发热使塑料构件变形位移!…
  它是建立在电机正常运转的基础上。而这种电机都是一次性的!…
  大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爆了”!…哈哈!
  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L N短路上!…
  商家黑心!…固件都在塑料结构上。发热使塑料构 ...

不是这种情况。

这个超人牌电吹风用了10年了,质量还算不错了。

网友I:
电吹风是爆掉的,空气开关都跳闸了。

网友J:
用万用表一个个的量不就解决问题了?上电跳闸,总有一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K:
肯定哟偶东西烧坏造成短路了,不值当修的,换新的吧!

网友L:
为了你我他的安全 请购买正品电吹风。
嘿,哥们,电吹风伤头发、伤头皮、伤头颅,尽量少用哦!

网友M:
根据电路图来分析,短路肯定是存在的,本人怀疑一个是电机,一个是整流管,另外一个是里面是不是存在大量脏东西而引起的短路,整流管你说是好的,就把电机拆下来测量或者给以6v-12v的直流电压试一试,其他的地方短路可能性很小的。

楼主:
似乎是某些地方短路引起的。但是用万用表量不出来,加上35V直流电压也没事。
看来还得再查查。

网友N:
跳闸烧坏了?

网友O:
只看评论

网友M:
干脆全部拆开仔细的严格检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