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0 PCB图怎样单层显示。

楼主(2015-01-24):
各位朋友。AD10 PCB图怎样设置单层显示。(如看顶层走线时,底层不显示)例如protel99se选择Display菜单下的Single Layer mode.就可看单层了。

网友A:
L,把底层屏蔽

网友B:
快捷键 D + Y 你会惊喜的

网友C:
Shift + S 不用谢我

网友D(2015-09-19):
按住CTRL,再单击某层也可以把这层高亮显示...

网友E:
在layer里面设置,按下L键调出 Layer选项,在View options标签下有个 single layer mode下拉框,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2017-06-13):
你在PCB绘图底边的层管理上面右击也可以选择单层模式  快捷键是SHIFT+S

网友G:
深圳快捷电路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在线下单网站:www. kj-pcb . c o m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