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来了!关于RS232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5-01-24):
这个232←→TTL电平的转换电路中,这4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124233304

楼主:
图片,,,,见2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见2L

应该是双TVS管的封装元件,TVS管是防过电压、过电流保护元件
主要原理在有高压产生时,元件会呈现短路现像

是钳位,不是短路。

网友B:
做保护用的,防止过高浪涌损坏器件。不过,在可靠接地的计算机设备中,这么设计没有价值,纯属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保护用的,防止过高浪涌损坏器件。不过,在可靠接地的计算机设备中,这么设计没有价值,纯属多余。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双TVS管的封装元件,TVS管是防过电压、过电流保护元件
主要原理在有高压产生时,元件会呈现短路现 ...

谢谢

网友C:
此处的TVS二极管主要是做静电保护的。RS232口板间通信,只需做静电防护。一般选取ESD静电保护器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