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串口可以正确接收,但发送时引脚上看不到波形

楼主(2015-01-25):
各位大神好,我的调试程序发现,MSP430G2553串口可以正确接收(LCD显示值与PC机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值一致),但MSP430执行串口回送时调试助手无显示。 进一步查看,发现由芯片的引脚4(TXD)上示波器根本看不到波形,引脚3(RXD)上波形正确。 反复查看代码也没看出问题,请大家帮忙指定下,谢谢!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g_ucRxdByte;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void Clock_Init(void)
{
  BCSCTL1 = CALBC1_8MHZ;
  DCOCTL = CALDCO_8MHZ;

  BCSCTL2 = SELM_0 | DIVS_0;
}

void Io_Init(void)
{
  P1SEL  = 0x06;
  P1SEL2 = 0x06;
}

void Uart_Init(void)
{
  UCA0CTL1 |=UCSWRST;                                          //

  UCA0CTL1 = 0x80;                                             //时钟源:SMCLK(=8M),工作模式
  UCA0CTL0 = 0x00;                                             //无校验,8位数据,1个停止位,UART模式,异步

  UCA0BR0  = 0x0a;           UCA0BR1  = 0x1a;                  //1200波特率

  UCA0MCTL = 0x00;                                             //UCBRFx=0 UCBRSx=2 UCOS16=0

  UCA0STAT = 0x00;                                             //错误状态指示清零

  UCA0CTL1 &= ~UCSWRST;                                        //Clearing UCSWRST releases the USCI for operation

  IE2 |= UCA0RXIE;                                             //使能接收中断

  IFG2 &= ~(UCA0TXIFG + UCA0RXIFG);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g_ucRxdByte = UCA0RXBUF;

  UCA0TXBUF = g_ucRxdByte;

  while((IFG2 & 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

void main(void)
{
  WatchDog_Init();

  Clock_Init();

  Io_Init();

  Uart_Init();

  _EINT();

  for(;;);
}

网友A:
贴个波形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