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用STC-8脚的MCU 无AD下使用热敏电阻测温误差3~5度-请出出主意

楼主(2015-01-25):
成本和体积所阻止, 尽可能的少元件,( 数字温度IC~~~就别想了;P

测温的地方,与MCU 有 15mm 左右的距离,打算用导线连接,

电路可以分成 1块PCB + 伸出热敏电阻, 或 分成2块 , 测温一块,MCU 一块, 元件尽量的想用贴片,空间及其狭窄。。。。。

路上还会经过强电区~~~~~ 小心怕怕

初步的想学,学习工业作法,  把热敏电阻电压通过 EN555 转换成脉冲方波给 MCU 通过方波的检测知道当前多少度。

在看看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

网友A:
可以用RC充放电路的原理去测温,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C充放电路的原理去测温,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考虑的是电容的长期工作的不可靠性,有什么电容可以推荐使用了,电解我觉得 3年长期 30~50度以上的环境不敢确定其可靠性,还有~~~成本也要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的是电容的长期工作的不可靠性,有什么电容可以推荐使用了,电解我觉得 3年长期 30~50度以上的环境不 ...

电解电容的寿命可能相差很多,优质品牌和廉价产品的寿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虑的是电容的长期工作的不可靠性,有什么电容可以推荐使用了,电解我觉得 3年长期 30~50度以上的环境不 ...

那个···压根就用不上电解电容的,容量很小。。

嘎···感觉楼主还不明白RC充放电的原理怎么测温吧?
看楼主要求不高,NTC电阻选10K的,上端接电源,下端接电容到地,中间节点接单片机端口,电容容量根据所期望的频率选择。
原理很简单:先令端口为低电平,使电容放电;然后令端口为高阻输入,并启动定时/计数器,此时电容开始充电,一旦电容上的电压达到逻辑高电平,停止计数。计算时间,计算阻值。

网友D:
RC充放电要用2-3个IO ,8脚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压根就用不上电解电容的,容量很小。。

嘎···感觉楼主还不明白RC充放电的原理怎么测温吧? ...

软件上很复杂的,计数器跟电阻是非线性的,指数关糸,还有放电三极管,多一个端口,还有一个模拟比较器,普通端口的高低电平肯定导至离散性很大,无法量产.根据NTC的特性,还要建一个电阻温度表.还有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有温漂,导至测量误差很大,用在工业品有点不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软件上很复杂的,计数器跟电阻是非线性的,指数关糸,还有放电三极管,多一个端口,还有一个模拟比较器,普通端 ...

误差3~5度~~~楼主这个明显不是什么工业用的,或者用于显示设备内部温度(这个俺干过)。
软件上没啥复杂的,如果系统负载不重,计算时间长点也无所谓,可以不建电阻/温度表。话说俺直接用公式都感觉花费时间很短,完全可以接受。
只需要一个端口,也不需要额外的东西。这部分的外部元件只有NTC电阻和电容。
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温漂是个问题,俺几乎很少用内部RC振荡器。不清楚会导致多大误差,一切都要以实做结果为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误差3~5度~~~楼主这个明显不是什么工业用的,或者用于显示设备内部温度(这个俺干过)。
软件上没啥 ...

放电怎么做,直接把端口设置成输出OD端口吗?你是把端口设成OD输出,在读端口时,置成1,把中断模式或查询模式检查端口的状态吗?一旦成高电平时,就去读计数器的值,放电时,输出设成0,原理上是可以的,但每个端口存在高低平的分界会有差别,1.9V在输入寄成器有可能读到0,或1,因此每个片子不同,TTL只规定》2V,是保证是1。1.9到2V之间就不肯定了。在量产时有问题,这问题也跟片子的温度有关糸。还有SOP-8的片子,几角钱,用上晶振是不是合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放电怎么做,直接把端口设置成输出OD端口吗?你是把端口设成OD输出,在读端口时,置成1,把中断模式或查询 ...

哦,忘记了,STC的51啊,确实是个问题,还真是弱。话说俺还不敢把STC的东西用在工业设备上。
考虑成本,晶振是不能用了。只能希望这芯片的内部RC振荡器的温度特性能好些。
逻辑电平的差异体现在不同批量上。相同批量的差异并不大。
这些问题的影响究竟会使测量结果误差有多大,只能实做才有结果。

RC振荡器的温度特性不怎样啊

网友F:
可以做个软件拟合修正。

温漂有点难,不要逻辑电平的离散性,除非前级做比较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压根就用不上电解电容的,容量很小。。

嘎···感觉楼主还不明白RC充放电的原理怎么测温吧? ...

哪我因当先哪种电容了,多大容量配合10K 热敏合适,电容的温度稳定性是否能满足当前要求,

比方,   电容位于30度和 50度的 的性能 变化会影响到,多大的结果数据

这东西就是塞进电源内增加了一个,温控风扇,的功能,   温度检测---MCU ----PWM--风扇

网友:
电容充放电   积分然后通过分段线性拟合

网友:
请百度暖气热量表,你应该是用在开关柜测温?!

网友G:
薄膜电容,或陶瓷电容,选温飘小的呗

网友H:
如果MCU内部有模拟比较器,NTC测温,只要校准一下,精度1度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我因当先哪种电容了,多大容量配合10K 热敏合适,电容的温度稳定性是否能满足当前要求,

比方,   电 ...

固态电容适合长期使用可以考虑

楼主:
大家这么热水~~~~   我找3块 CPU 试试把,  普通IO  、  比较器、 AD  看看各效果如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MCU内部有模拟比较器,NTC测温,只要校准一下,精度1度没有问题的。

恩,用带比较器的吧,性价比高,软件模拟∑_Δ原理,效果很好,不挑外部元件,搜一下到处都有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这么热水~~~~   我找3块 CPU 试试把,  普通IO  、  比较器、 AD  看看各效果如何 ...

如果用带比较器的,那干脆用带比较器的做ADC好了,如20楼所说的delta-sigma,这是最好的了。。

楼主:
过完~~~春节~~~~在看看时间~~~可能又是半年后才有时间测试了

网友J(2015-08-07):
热敏电阻  压敏电阻厂家   国内外认证齐全  联系QQ184560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