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SF跑SAMD21程序(22)FreeRTOS串口

楼主(2015-01-25):
本程序是根据ASF里边的Debug Print(FreeRTOS)改写的。运得效果良好:

以下是截图:

运行这个程序首先应建立ASF工程,并选D21开发板

然后包含进FreeRTOS的两个模块具体如下:

然后点选ASF EXPLORER中的快速指导:

根据提示建立好程序。需要指出的是波特率配置那块,我用的是内8M所以数应改一下。

#include <board.h>

#define CONF_DBG_PRINT_SERCOM        EDBG_CDC_MODULE
#define CONF_DBG_PRINT_BUFFER_SIZE   128
#define CONF_DBG_PRINT_GCLK_SOURCE   GCLK_GENERATOR_0
#define CONF_DBG_PRINT_BAUD_RATE     9600
// This BAUD value gives 9600 baud with 48 MHz GCLK
#define CONF_DBG_PRINT_BAUD_VALUE    64281//65326

#define CONF_DBG_PRINT_SERCOM_MUX    EDBG_CDC_SERCOM_MUX_SETTING
#define CONF_DBG_PRINT_PINMUX_PAD0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0
#define CONF_DBG_PRINT_PINMUX_PAD1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1
#define CONF_DBG_PRINT_PINMUX_PAD2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2
#define CONF_DBG_PRINT_PINMUX_PAD3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3

#endif // CONF_DBG_PRINT_H

具体程序如下:

/**
* \file
*
* \brief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
* \mainpage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doxygen documentation
*
* \par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This is a bare minimum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For documentation of the board, go \ref group_common_boards "here" for a link
* to the board-specific documentation.
*
* \par Content
*
* -# Include the ASF header files (through asf.h)
* -# Minimal main function that starts with a call to system_init()
* -# Basic usage of on-board LED and button
*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comment
*
*/

/*
* Include header files for all drivers that have been imported from
* Atmel Software Framework (ASF).
*/
#include <asf.h>
uint32_t main_counter;
char main_string[] = "Main task iteration: 0x00000000\r\n";

static void main_task(void *params)
{
        do {
                dbg_print_str("Main task loop executing\r\n");
                // Update hexadecimal 32-bit integer in string, and print it
                dbg_sprint_hexint(&main_string[23], main_counter++);
                dbg_print_str(main_string);
                vTaskDelay(1000 / portTICK_RATE_MS);
        } while(1);
}

int main (void)
{
        system_init();

         dbg_init();
         xTaskCreate(&main_task,
         (const char *)"Main task",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100,
         NULL,
         tskIDLE_PRIORITY + 2,
         NULL);
         vTaskStartSchedu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