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 TOOL烧写时用到DDR3吗

楼主(2015-01-25):
MFG TOOL烧写时,刚点击开始键烧录时,会用到DDR3吗,也就是说这时是不是仅有IMX6工作,而不涉及DDR3及FLASH,因为是一开始就显示下载UBOOT错误。请问这时的流程,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我不知道你在现在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了,建议你把你终端上显示的错误信息发给我,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关于Mfgtool烧写的话,它的烧写过程你可以查看mfgtool中的ucl2.xml文件中有mfgtool详细的下载步骤。
关于你帖中的问题,mfgtool在烧写时候会用到DDR3的,是先将mfgtool的firmware images写到DDR3上的。

网友A:
请问你这里设计的板子和开发板有什么区别,DDR3和开发板是用的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

楼主:
是一种DDR3,以前也开发过PPC,这个地方一般不轻易改,包括型号和速度,与开发板一致。

楼主:
下载时USB显示连接上了,Mfgtool中的开始键一点,窗口中就立即显示下载UBOOT错误,我已经换了一片ARM,还是同样问题,
我想判断下到底是ARM坏还是DDR3坏,因为其它两块同样生产的板子是可以下载正常的。

网友B:
最开始时内核其实是下载到DDR中的,建立一个微系统之后才下载到flash中

网友C:
mfgtool的firmware images是先写到DDR3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去查下ddr

网友D(2015-04-16):
调试ddr3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建议硬件工程师最好ddr这块按官方的来弄......不到万不得已,别换ddr......

网友E(2016-03-03):
已经改了ddr3,怎么办,好难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已经改了ddr3,怎么办,好难调啊

那就根据颗粒手册调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