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M26/M35/G620 GPRS模块串口调试出乱码

楼主(2015-01-25):
如题:使用M26/M35/G620 GPRS模块串口调试时出现乱码

操作是这样子:上电,快速发送AT指令(不管什么指令),能正常返回数据,当接上GPRS SIM卡时,快速发送AT指令(不管是什么指令),一开始几秒发送AT指令返回的数据是正常的。后来返回的数据都是乱码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量了下SIM卡的SIM_VDD与SIM_GND,有3.0V左右,但并不是一直都维持3V,而是隔一秒有3V输出。

用了M26/M35/G620 GPRS模块都 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没有SIM卡,模块是不会联网工作的,而联网后出现误码且SIM卡供电不正常,先去检查电源容量和纹波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SIM卡,模块是不会联网工作的,而联网后出现误码且SIM卡供电不正常,先去检查电源容量和纹波参数。 ...

出现误码我觉得还没有联网的,因为我只是简单的发AT指令,比如ATE0 AT+CSQ而已,电源容量和纹波检查没问题的。

我的情况再说详细些:
首先上电,快速发送AT指令(AT+CSQ或其它简单AT指令),能正常返回数据,掉电,接上GPRS SIM卡再上电,等待5秒等模块稳定,再快速发送AT指令(AT+CSQ或其它简单AT指令),一开始几秒发送AT指令返回的数据是正常的。后来返回的数据都是乱码了,并且模块像是重启复位了一样,因为我已经ATE0了,不回显了,出乱码后,指令就回显了,数据乱码是重复的,即一开始数据正常,乱码,复位,数据正常....

加SIM卡跟不加SIM卡有什么不同啊,SIM卡连接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误码我觉得还没有联网的,因为我只是简单的发AT指令,比如ATE0 AT+CSQ而已,电源容量和纹波检查没问 ...

前面都说了,不加SIM卡模块不会联网,只有加了才能联网。SIM卡供电不正常说明模块根本没有正常工作,所以先要查电源。注意电源额定输出必须满足2A的要求,纹波不能超过100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现误码我觉得还没有联网的,因为我只是简单的发AT指令,比如ATE0 AT+CSQ而已,电源容量和纹波检查没问 ...

不加SIM卡就不能链接数据上网的,如果加了SIM卡连接正常还是出现乱码,那就看模块是不是正常工作,电源是不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