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5V-12V蜂鸣器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吗?

楼主(2015-01-25):
关于蜂鸣器  需要加 这个二极管吗?  电流 40ma 不到点 。三极管用贴片的 8050 这样稳定吗 VDD=12V

网友A:
通上电就响的不需要,需要给脉冲才响的可能需要

网友B:
有源的不用,无源的最好用,不用的话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上电就响的不需要,需要给脉冲才响的可能需要

哦哦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的不用,无源的最好用,不用的话也行

网友C:
这个根据我实际维修线路来说,可有可无

网友D:
没有必要。

网友E:
有源的最好 加上!!

网友F:
加一个吧;
毕竟有一定成分的感性负载;

网友G:
有源的是不需要的,内部电路本身就能承受。你加了纯属浪费元件。

无源的····等等·····楼主说的是电磁式的还是压电式的??

网友A:
如果是电磁式的,那么它的特性应该会接近一个大电感,照理应该加一个二极管保护提供脉冲的三极管。但其实只加一个二极管是不好的,因为那样的话会导致蜂鸣器的电流连续——电流峰-峰值小,导致效率下降,发声降低。

如果这样想的话,二极管应该再串联一个电阻或稳压管才好。

网友H:
题目不明确,是买的还是做得,具体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源的是不需要的,内部电路本身就能承受。你加了纯属浪费元件。

无源的····等等·····楼主说的是 ...

是的。。。

网友J:
吵死人!…
  压电陶瓷!接上二扱管纯属:有钱就任性!…
   哈哈!

网友K(2015-12-29):
引用 网友A:
通上电就响的不需要,需要给脉冲才响的可能需要

不管是直连还是脉冲控制,从可靠性考虑都必须加,普通二极管即可

网友L(2016-05-07):
加了二极管上去之后,做了几个样机,发现声音大小不一样呀,啥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了二极管上去之后,做了几个样机,发现声音大小不一样呀,啥回事

蜂鸣器问题吧

网友M:
无源的蜂鸣器看其实就是喇叭,有看到喇叭上并二极管的吗?

网友N:
最好是加上,可以防止误操作

网友O:
二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