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如何做到脉冲电流的检测

楼主(2015-01-25):
“准确反映”。。。。。。。。。

楼主:
目前地球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A:
运放放大后加适当的电容后就是平均值

网友A:
你的思路是错的,应该是通过运放负反馈环路来稳流,然后用单片机设定电流大小

网友B:
LED检测的是平均电流,跟人眼的亮度成正比,取样电压进行滤波,放大,AD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是错的,应该是通过运放负反馈环路来稳流,然后用单片机设定电流大小 ...

可以的,这叫数字控制糸统。

网友C:
采样电阻两端电压,低通滤波后即为电流平均值。

网友D:
平均值滤波采样就可以了;

楼主:
采用低通滤波我试过了。在PWM频率低的时候(250HZ)是准确反映平均电流,但pwm频率高的时候就不行。

楼主:
楼上说的进行放大,我的想法是不想加放大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采用低通滤波我试过了。在PWM频率低的时候(250HZ)是准确反映平均电流,但pwm频率高的时候就不行。 ...

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低通滤波?
我猜测你用的是有源滤波。
另外,你何以知道“PWM频率高的时候就不行?”

网友E:
电流检测放大器

网友F:
楼主貌似钻进“死”胡同啦!…

网友G:
电流反馈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采用低通滤波我试过了。在PWM频率低的时候(250HZ)是准确反映平均电流,但pwm频率高的时候就不行。 ...

低通滤波器滤除低频可以,那么高频更应该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采用了有源滤波器(用运放搭建的滤波器),带宽不够,高频时衰减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这叫数字控制糸统。

这是说这样设计的速度是跟不上的,稳定性是不够的。对于温度之类变化慢的是可以采用的。 这里的数控只是通过采集分析,然后通过DA输出一个比较电压供运放调整电路进行比较调整。

网友I:
楼主,8楼以及16楼的大神已经帮你想出对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这样设计的速度是跟不上的,稳定性是不够的。对于温度之类变化慢的是可以采用的。 这里的数控只是 ...

人眼能多大的速度能反应亮度的变化,0.01S已经足够快了。

网友J:
要想反应平均电流,就是加滤波,需要设计带宽,低频时,带宽要窄,以消除噪声,高频时带宽要宽,以适应动态。所以要设计一个合适的值。

网友K:
楼主已入死胡同,把驱动电压固定了,调PWM就是了,不用检测电流,亮度不还是确定的么?

楼主:
“人眼能多大的速度能反应亮度的变化,0.01S已经足够快了。”,对于照明行业,已经不是靠人员去测试了,而会利用摄像头去照,看是否会有频闪。PWM频率低了,骗得了眼睛,骗不了摄像头。

楼主:
楼上的建议,我决定在仔细测测,是否能够实现目标

楼主:
“需要设计带宽,低频时,带宽要窄,以消除噪声,高频时带宽要宽”,这个不知如何去实现

网友L(2015-12-28):
可能就是几块钱的产品,加那么多东西。PWM上到1MHZ以上,误差0。5%就够了。谁试出来吭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