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驱动lcd屏失败

楼主(2015-01-25):
用的是imx6q官方的开发板 android4.3,做了如下更改:
更改内核参数: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db_modedb[] = {
  {
  " PAD1", 60, 1024, 768, 10000,
  480, 260,
  6, 16,
  320, 10,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屏幕的参数( LP097x2)

lp097

lp097

uboot 参数r: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noinitrd init=/init rw root=/dev/mmcblk1p5 video=mxcfb0:dev=ldb,PAD1,if=RGB666,bpp=16 ldb=sin0 video=mxcfb1: off video=mxcfb2: off fbmem=4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
imx6进入系统后打出一些信息: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10 = 0x00080000

imx-ipuv3 imx-ipuv3.0: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5 = 0x00800000

mxc_sdc_fb mxc_sdc_fb.0: timeout when waiting for flip irq

mxc_sdc_fb mxc_sdc_fb.0: timeout when waiting for flip irq

mxc_sdc_fb mxc_sdc_fb.0: timeout when waiting for flip irq

mxc_sdc_fb mxc_sdc_fb.0: timeout when waiting for flip irq

--------------------------------------
请问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不知道参数是否配置正确?还是需要更改内核其他地方,比较疑惑,因为我们驱动过其他的屏幕,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参数imx6无法支持,因为我把参数该小后,就不后有timeout的情况。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修改了屏的driver和u-boot参数,请问关于板子.c文件中关于屏的设置你有设置吗?

网友A:
关于板子.c中内容的修改,你可以参考如下帖子的内容: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61167#3611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修改了屏的driver和u-boot参数,请问关于板子.c文件中关于屏的设置你有设置吗? ...

hi,谢谢你的回复,我更改的是drivers/video/mxc/ldb.c文件中的参数,我们已经驱动过其他的屏,但是这个屏把参数修改后,启动会报错mxc_sdc_fb mxc_sdc_fb.0: timeout when waiting for flip irq,所以不清楚是不是imx6q不支持这个屏的参数,或者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谢谢你的回复,我更改的是drivers/video/mxc/ldb.c文件中的参数,我们已经驱动过其他的屏,但是这个屏 ...

楼主你好,是这样,如果你使用的屏是我们开发板上默认支持的屏的话,你只需要修改一下u-boot中的参数设置就可以正常启动。如果不是默认支持的屏的话,你需要做一些修改,除了要修改屏驱动参数,还要修改板子.c中的一些设置。还有要确保你的屏的参数都是设置OK的。建议你先按照3楼我给出的链接修改检查一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这样,如果你使用的屏是我们开发板上默认支持的屏的话,你只需要修改一下u-boot中的参 ...

{
         "PAD15", 60, 1024, 768, 10309,
         500, 640,
         3, 50,
         240, 10,
         0,
         FB_VMODE_NONINTERLACED,
         FB_MODE_IS_DETAILED,},
用上面的参数就可以成功驱动了,有个疑问,请问fb_videomode 结构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呀,我为什么用datasheet中的典型值反而不行呢?是否需要再次做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
         "PAD15", 60, 1024, 768, 10309,
         500, 640,

http://blog.csdn.net/yuanlulu/article/details/7377792

网友A:
引用 楼主:
{
         "PAD15", 60, 1024, 768, 10309,
         500, 640,

楼主你好,fb_videomode的具体含义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文档 AN3974.pdf (2.01 MB, 下载次数: 232) ,里面有详细介绍。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C(2015-04-16):
学习了,android4.4.2官方不是已经发布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