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68013A 发热不能识别

楼主(2015-01-25):
我的68013  一连上FPGA  就开始发热呀  而且不能被识别,不练FPGA时可以被识别,连上之后 68013就不好用啦,PSEN,RD,CS,WR也被拉低啦  12脚底XTALIN也不正常的24M频率啦变成1.4M啦

网友A:
是不是I/O的方向冲突?比如同时输出,但一个输出1,另一个输出0,相当与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