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谁能够讲讲 ST-LINK Utility 中 SPI NOR Flash 烧录的原理?

楼主(2015-01-25):
在 ST-Link V2 的 ST-Link Utility 中可以烧录外部 SPI NOR Flash,请问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相关的 Application Note ?

"ST-LINK Utility" "Add External Loader" 菜单

"ST-LINK Utility" "Add External Loader" 菜单

"ST-LINK Utility" "Add External Loader" 菜单

MCU 源码程序

MCU 源码程序

MCU 源码程序

网友A:
先下载这个  烧什么都一回事了
要求芯片能用ram运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载这个  烧什么都一回事了
要求芯片能用ram运行代码

你好,我看了源码,大概知道 ST-link 首先下载一段代码到内部 SRAM 中,然后运行 Init 函数初始化时钟、GPIO等,
SPI 的读写函数就是在这段 RAM 中运行,但是,具体这么与 ST-Link 进行数据交换,我就不是太明白。
一直不明白 loader_src.c 文件中的 Read、Write、MassErase、SectorErase、Verify这几个函数是怎么被调用?被谁调用?

是否能够具体些?
后续可能移植到 I2C EEPROM、NAND Flash 等。

网友B:
看看源码就知道了吧,强烈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源码,大概知道 ST-link 首先下载一段代码到内部 SRAM 中,然后运行 Init 函数初始化时钟、GP ...

不好意思,你说的这个ST什么什么软件没用过,我只是从通用方法角度讲方法。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是RAM BOOTLOAD了,是否有这个BOOT的源码?如果有,看一下SPI驱动就可以了,修改驱动支持EEP,支持NAND,支持。。。都可以,如果没有源码,洗洗睡吧。  有的话传整个东西上来也许有人有兴趣弄一下正好给你解答了。
ST-LINK的通信就不用看了,那相当于逆向**了。反正能通信就能擦写。非要逆向,可以上BUSHOUND以及X86反汇编,钩子等等。  相信ST没有给ST-LINK以及下载软件的源码。

网友C:
ST-LINK 将代码给 MCU,然后 MCU 再向 NorFlash 烧的吧

楼主:
源码就在安装程序的目录下,我把它上传上来。

我的理解应该是 ST-Link 将 flash 数据下载到 sram 中,然后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比如,写入地址、数据长度等,然后 call 相应的函数就可以实现写入。。。

按照例程移植到其它类型的存储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想要深入了解其原理、通讯等没有st工程师提供相关的手册真是很难。

网友D(2015-04-11):
请问是不是可以烧SPI FLASH 和NOR FLASH 两种?

我是很小白的大一学生

网友E:
这个我也想知道。。学习了。。。

网友F(2015-10-30):
引用 楼主:
源码就在安装程序的目录下,我把它上传上来。

我的理解应该是 ST-Link 将 flash 数据下载到 sram 中,然后 ...

你找到的源码属于Flash代理

PC-》MCU-》Flash代理-》Flash芯片
大致就这个流程

Q:谁调用这个RAM程序?
A:调试器通过SWD或者JTAG来将RAM程序,下载到Target的RAM中,然后调用对应的API接口
      只不过,这里的调用是直接通过设置断点,写寄存器,写栈,然后执行来调用的

具体的细节知识,涉及到调试器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