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2求教

楼主(2015-01-25):
请问TL432怎么输出2.5V基准电压。C:\Documents and Settings\xiew\桌面,为什么输出的电压值不对

网友A:
432是1.25V吧

网友B:
TL431 和 TL432 在电气特性上是一致的。都是Vref =2.5V

只是某些封装对应的引脚不同。。这个要特别注意。。估计楼主可能是犯了这个错。。

其实,这些特别的封装<-->引脚对应只是为了布线方便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L431 和 TL432 在电气特性上是一致的。都是Vref =2.5V

只是某些封装对应的引脚不同。。这个要特别注意。 ...

可能TI德州和ST意法是这样,但是香港台湾大陆很多公司也有TL431和TL432就很不规范了,科信的TL432就是1.25V,UTC的TL432是1.25V而TL432D是0.8V的,UTC的SOT-23封装TL431其实就是TI的TL432。

UTC的TL431硬是把SOT23封装引脚序号定义为左边2、右边1、上边3:

而一般的半导体是定义为左边1、右边2、上边3:

我们公司有项目就是因为这个搞错了PCB设计。
感觉一些供应商没行业节操,我们工程师就苦B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TI德州和ST意法是这样,但是香港台湾大陆很多公司也有TL431和TL432就很不规范了,科信的TL432就是1.2 ...

汗····还真没注意过。。。电压不同,封装引脚定义也不同,这市场,真的是想尽办法欺负电工啊

网友D:
TI的SOT-23封装的431也有好几种管脚排列,被坑过,吓得我现在只敢用so-8封装的。

网友B:
还好,俺命名元件时,多数时候尽可能用完整名称。。。BOM单还得注明哪种包装的。。。

网友E(2015-06-02):
胆电容也是,很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