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地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5-01-25):
现在板子上分为微控制器电路部分与电机控制回路部分,电机运行或堵转会出现较大电流,电路图上并没有将控制器的地与电机回路的地进行隔离,后来老大说要使用共模电感将两种地隔开,她说电机堵转时电流过大会让地线出现很大的脉冲峰波对3.3V的微控制器系统起影响,我查了下共模电感的主要作用是用于抑制电路中的EMI啊,没看到它能起到这种隔离的作用呀!还有 有没有那位网友有关于“隔离”方面比较有深度的资料咧,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隔离,为什么需要隔离?让我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电路有三部分:微控制器电路部分,电机控制回路部分,电机主回路。电机主回路必须与其他回路隔离比分开地和EMI更重要。

网友B:
主要地回路;
你加共模电感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地回路;
你加共模电感不能解决问题;

希望能详细说一下,具体你说的这个地回路指的是什么?是要在PCB板上注意地回路的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三部分:微控制器电路部分,电机控制回路部分,电机主回路。电机主回路必须与其他回路隔离比分开地和 ...

你说的这个隔离指的是什么隔离?或者说隔离的方式有那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隔离指的是什么隔离?或者说隔离的方式有那些?

首先电机主回路的电流和电压的变化不影响微控制器电路部分和电机控制回路部分。

网友C:
电机的一次回路肯定和你的控制回路(二次回路)隔离开的。

网友D:
隔离的目的是实现两个电路间没有电气连接,如光耦隔离和磁隔离。
加个共模电感不能起到隔离作用,只能消弱一侧干扰源对另一次的影响,例如干扰侧电流尖峰,会通过电感来消弱,从而降低对另一侧的影响。

网友D:
按你的说法,你的电路有微控制器电路部分与电机控制回路部分,当然还有电机主回路。
通常微控制器与电机控制回路隔离,而电机控制回路与电机主回路共地。
微控制器也就是常用MCU,例如DSP;
电机控制回路,包含了IGBT或者是MOSFET构成的桥式电路,以及驱动电路。

网友E:
加入电感后电流不能瞬态变化,从而减小了冲击。应该是有点作用。但这样会抬升电机部分电压。。。
大概星型链接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