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学习笔记之 STM32单片机(四)

楼主(2015-01-25):
41、对FLASH的读写需要先解锁后加锁。FLASH写0容易,写1难。
42、下载程序有两种方式,一种为ICP(在线编程),适用于JTAG或SWD协议下的烧写程序。另一种成为IAP(在应用编程),适用于很多接口(USB,串口,CAN)下载到存储器中,IAP允许在程序运行时重新烧写FLASH
43、FLASH分为主存储器(这里放置用户的程序代码)和信息块(启动代码),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叫做系统存储器,这一块用户不可操作,为ST公司出产后固化,为系统的上电自举程序
44、FLASH在写的时候,一定不能读,如果有读操作,那么将会锁住总线
45、对FLASH操作时,必须打开HIS
46、STM32有两种看门狗(IWDG独立看门狗《独立时钟》,WWDG窗口看门狗《由APB1分频而来》)
47、SPI的的最高频率为36MHz(fpclk/2)
48、 TIM1和TIM8高级定时器在输出PWM时,需要配置一下主输出功能(CtrlPWMOutputs)才能输出PWM。其他的通用定时器不需要这样配置。但是TIM6和TIM7没有PWM输出功能。
49、Code为程序代码部分
RO-data 表示程序定义的常量(如:const temp等);
RW-data 表示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ZI-data 表示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以及初始化为0的变量
Code, RO-data,RW-data..............flash
RW-data, ZIdata...................RAM
初始化时RW-data从flash拷贝到RAM
50、STM32F103ZET6有144个引脚(Z为144),其中,可用IO口为112个(7X16=112,ABCDEFG口)
51、ARM公司只生产内核标准,不生产芯片。ST、TI这样的公司从ARM公司那里购买内核,然后外加自己的总线结构、外设、存储器、始终和复位、I/O后就组成了自己的芯片。
52、CMSIS标准用于在向上的用户层和下面的硬件层交换信息。这个架构当然可以自己定义,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没有标准。所以强制使用CMSISI标准来设计芯片。通俗点的讲就是系统初始化的函数名称CMSIS定义为SystemInit(),GPIO_ResetBits()等
53、端口复用和端口重映射是两个概念:前者在使能其对应的端口和对应的功能时钟即可。后者需要打开AFIO时钟,然后进行端口的重映射GPIO_PinRemapConfig()
54、下载程序只能使用串口1,在硬件设计时一定要注意!
55、J-TAG调试频率一般设定为2MHz,而SWD调试频率可以设定为10MHz
56、SysTick的中断实现可以有两种方式:循环等待和中断法。推荐用循环等待,中断法可能会出问题而且占用资源。
57、部分I/O引脚是5V兼容的。单个I/O的最大驱动电流和灌入电流均为25mA。整个芯片的电流为150mA
58、KEIL支持位段操作,可以利用C语言中的位段知识定义位段结构体,然后对单独的寄存器进行单独的位操作。
59、关于内部上下拉电阻的设置:如果外部的按键另一头接地,那么需要设置成上拉电阻。(理由是当没有按下按键时,由于上拉,输入为高电平;按下时,由于外部接地,输入为低电平。)同理,如果外部的按键另一头接高电平,那么需要设置成下拉电阻。
60、串口中断TXE和TC的区别:其实很明显,一个是发送寄存器空标志,一个是发送完成标志。因为串口在发送的时候首先需要把发送寄存器中的数据移位到移位寄存器(影子寄存器)后再串行发送出去。所以当发送寄存器DR空时说明现在可能正在往外面发送数据,数据可能还没有发送完。但是发送完成不一样,他是在移位寄存器将本次数据全部移位完成后设置的标志位(也就是发送完了停止位)。这么看来:TXE允许程序有更充裕的时间填写TDR寄存器,保证发送的数据流不间断。TC可以让程序知道发送结束的确切时间,有利于程序控制外部数据流的时序。

网友A:
关于串口问题永远的都是问题啊啊啊

网友B(2015-05-19):
有没有通过RJ45广域网对mcu进行IAP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