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学习笔记之 STM32单片机(五)

楼主(2015-01-25):
61、窗口看门狗顾名思义有一个窗口,这个窗口的横坐标为时间,意思是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刷新寄存器,否则单片机复位。窗口的上限由人来设定W[6:0],下线定死为0x40Twwdg=(4096×2^WDGTB×(T[5:0]+1)) /Fpclk1;Twwdg为超时时间ms,Fpclk1为APB1时钟KHz,
62、TIMx通用定时器有4个独立通道,分别可以用来作为:输入捕获、比较输出、PWM生成、单脉冲模式输出。
63、定时器的时钟来源有4个:内部时钟(CK_INT),外部时钟模式1(TIx),外部时钟模式2(ETR),内部触发模式(ITRx,这个用来定时器的同步)
64、定时器中断溢出更新时间:Tout=((arr+1)*(psc+1))/Tclk,ARR为自动装载寄存器(1~65535)、PSC为分频系数,TCLK为输入时钟频率(Mhz)
65、PWM1和PWM2模式的区别仅在于相位的180度。前者高电平时,后者低电平。感觉好**肋,OCxREF极性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66、定时器输入捕捉有一个滤波器,顾名思义滤波器起到的就是滤波的作用,在捕捉外部信号时,信号可能不稳定,此时需要滤波:当检测到有外部输入时,需要再连续采样N次如果确定为高电平/低电平,则触发响应中断(如果开启了的话)。
67、电容触摸屏原理:通过充放电的曲线不同来检测是否被按下。 实际的实验过程中,TPAD可以用一块覆铜区域来替代,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常数来确定是否按下。
68、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OELD)。下图为OLED的GRAM与屏幕的对应表
PAGE2单独列出来:

69、USART可以操纵SPI设备。不过最大频率只有4.5MHz

网友A:
看门狗这个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