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学习笔记之 STM32单片机(六)

楼主(2015-01-25):
70、使用I/O口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71、ADC的Vref+和Vdda与VSS,Vref-一定要加高质量的滤波电容,切靠近单片机。
72、ADC分为规则组和注入组,前者有16个通道,后者有4个通道。并且16个通道公用一个数值寄存器,注入组的4个通道分别有一个数值寄存器。
73、采样频率越高,输入阻抗要求越小。
74、Stm32进入中断的最短周期为6个周期
75、
76、
77、FSMC,即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能够与同步或异步存储器和16位PC存储器卡接口,STM32的FSMC接口支持包括SRAM、NANDFLASH、NORFLASH和PSRAM等存储器。
78、平时所说的U盘里的FLASH存储器有两种类型:NANDflash和NOR flash。
NAND FLASH
NOR FLASH
不能直接运行里面的代码
可以直接运行里面的代码
写入和擦除速度快
写入和擦除速度慢
读取速度稍慢
读取速度稍快
擦写周期100万次
擦写周期10万次
成本低,容量高
成本高,容量低
一般为串行接口
有SRAM接口

79、TFT在操作时,可以当作外部SRAM来操作,这样的话,如果单片机有FSMC接口,就可以使用NORFLASH的SRAM接口去控制,速度非常快。

网友A:
使用I/O口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个总结的挺好,都可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