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学习笔记之 STM32单片机(九)

楼主(2015-01-25):
116、    CAN接收到有效报文被放置在3级邮箱深度的FIFO中,FIFO完全由硬件来管理。
117、    CAN总线的波特率
118、    触摸屏一般分为电阻式触摸屏和电容式触摸屏。前者检测触摸的位置原理是利用触摸屏控制器中的A/D转换器经过两次A/D读值后得出X和Y的坐标值。注意:这个X和Y的值是相对于触摸屏的,而非LCD屏。所以在这里需要注意两个概念:触摸屏和LCD屏。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两个不同的物理结构,其中电阻触摸屏是由上下两个导电层中间夹着一层非常薄的透明隔层;而LCD就是指显示屏。
119、    电阻触摸屏有X和Y、X和Y的比例因子、坐标轴方向、偏移量。LCD也有自己的这些参数。两者完全不相干,所以在定位的时候需要进行坐标转换。公式: ,通过对屏幕的四个点进行校准,得到四元一次方程,求解即可。
120、    NEC协议的数据帧格式:同步码头、地址码、地址反码、控制码、控制反码。同步码由一个9ms的低电平和一个4.5ms的高电平组成,地址码、地址反码、控制码、控制反码均是8位数据格式。按照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顺序发送。
121、    NEC协议在发送的时候,会有560us的38KHz的载波信号,而在接收的时候这部分载波信号被认定为低电平,而剩余的(2.25ms-650us)的逻辑“1”和(1.12ms-650us)的逻辑“0”时间则被认定为高电平。
122、    在单位时间内的位移被定义为速度,速度有线速度和角速度之分,分别对应两种传感器测量这两种不同的速度:线速度传感器(加速度计)、角速度传感器(陀螺仪)。前者多应用在静态或者低慢速运动中的姿态求解,后者多应用在动态运动中姿态求解。
123、    根据标准约定,零加速度(或零 G 准位)通常定义为相当于最大输出值(12 位输出为 4096,10 位输出为 1024 等)一半的输出。对于提供 12 位输出的加速度计,零 G 准位将等于 2048。输出大于 2048 表示正加速度。输出小于 2048 表示负加速度。加速度的数量通常用单位 g (1g = 9.8m/s2 = 重力加速度)表示。通过确定测量的输出与零 G 准位之间的差值,然后除以加速度计的灵敏度(用计数/g 或 LSB/g表示)来计算加速度。对于提供 12 位数字输出的 2g 加速度计,灵敏度为 819 计数/g 或 819 LSB/g。加速度等于:a = (Aout - 2048)/(819 计数/g),单位为 g。
124、    加速度计测得的加速度的方向和设备设定的坐标系是相反的,因为原理表明在测量力的时候采用的是非惯性系参考系,而我们高中时代研究的坐标系是惯性系参考系,前者在物体进行运动产生加速度时,假想一个与速度方向相反的力作用在物体上,这个力就是惯性力;后者我们说不存在惯性力,只说存在惯性,因为在惯性坐标系中,我们研究的是物体,而非坐标系(即假定坐标系相对地球静止),当我们把坐标系也考虑在内时,当坐标系运动,就产生了惯性力f,这种力作用会假想作用在物体上,只是与运动方向相反。
125、    由上可知,加速度计的本质是测量力而非加速度。
126、    NRF24L01工作在2.4GHz的频段,由于频段频率较高,所以传输速率较快,为2Mbps
127、    STM32的闪存模块由:主存储器、信息块和闪存存储器接口寄存器3个部分构成。主存储器用来存放代码和const常量;信息块由两个部分组成:启动程序代码、用户选择字节。其中启动程序代码为ST公司自带的启动程序,用于串口下载。最后的闪存存储器接口寄存器用于控制整个对闪存区域的操作。
128、    CPU的运行速度比FLASH的操作速度快的多,一般FLASH的最快访问速度≤24Mhz。如果CPU的速度超过这个频率,那么在读取FLASH的时候必须加入等待时间(FLASH_ACR设置)
129、    FLASH编程时,写入必须为半字(16位)。并且在写入的时候必须保证所写区域的数据必须为0xFFFF。
130、    STM32的FSMC有HADDR[27:0],其中[27:26]用来选择BANK区域的4个不同块。剩下的[25:0]则用来连接外部存储区域的地址线FSMC_A[25:0]。如果数据宽度是8bit,此时的HADDR[25:0]和FSMC_A[25:0]是完全对应的。如果数据宽度是16bit,此时的HADDR[25:1]和FSMC_A[24:0]是对应起来的。需要注意:无论数据宽度是多少,外部的FSMC_A[0]和A[0]总是对应的。
131、    关于LB和UB的信号控制是由硬件自动控制的,当AHB的数据宽度小于外部存储器的数据宽度时,此时LB和UB的控制信号自动产生(比如字节读取/写入16bit的外部存储器)
132、    __attribute__ (函数属性、变量属性、类型属性等)。如果在使用SRAM时,可以采用u32 sram_array[xx] __attribute__ ((at(0x68000000))代表将外部SRAM的空间全部给了sram_array这个变量,他具有在at0x68000000这个地址的属性。往里面写值就直接在SRAM里面写值。
133、内存管理有一种方式叫做分块式内存管理。
注意表中的分配方向,从顶到底。每一项对应一个内存块。里面的数值代表了内存池的状态:如果为0,表示该内存没有被分配;如果非0,那么数值的大小就表示了该块内存被连续占用的内存数。比如说数值为20,意思是包括该项在内的内存块被连续占用了20块分给了指针。
134、SD卡的分类:
一般的SD卡支持两种传输模式:SD卡模式(SDIO)、SPI模式。显然前面一种是专用模式,所以速度比较快。
135、    常用的汉字内码系统有GB2313、GB13000、GBK、BIG5(繁体)。其中GB2313只有几千个汉字,而GBK则有2万多汉字。
136、    要显示汉字,采用的方式如果用点阵的形式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无法查找汉字。采用的方式就是内码系统。GBK标准中,一个汉字对应2个字节:前者称为区(0x81~0xFE)后者为(0x40~0x7E)和(0x80~0xFE)。前者有126个区,后者有190,那么可以显示的汉字数量有126*190=23940个。根据这两个值用来查找字库,字库中存放的还是每个汉字的点阵数据。这个字库非常大,如果是16*16的字体,那么一个字体就需要32个字节,如此说来需要23940*32=748K的空间,可见非常大,所以需要外部的Flash来存储这个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