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笔记之 STM32单片机(十)

楼主(2015-01-25):
137、    由于汉字内码系统不具有国际通用性,但是Unicode几乎把所有的语言都放置进来,这样在单片机中操作汉字时,就需要将GBK和Unicode转化。尤其是在FATFS中,创建中文文件名和读取中文文件信息时需要将Unicode换转为GBK后再进行修改操作,再反转换成Unicode保存修改。这么说,两者的存在是由于标准的不统一,并且Unicode中只有6064个汉字,而GBK显然是一种汉字扩展。
138、    BMP图片编码的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139、    VS1053是一款高性能的数字音频解码芯片,从SD卡中将mp3等音乐音频文件通过SPI送给VS1053后,由其进行音频解码,输出音乐给耳机。耳机驱动可以采用TDA1308芯片,这款芯片为AB类耳机驱动芯片。
140、
141、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在应用编程是为了后期开发更新程序方便而提出的概念。具体的实现方法如下图所示:
在普通编程中,flash中的code是通过JTAG和ISP等工具下载到单片机中。而在IAP编程中,flash被分区为A和B两个区域,A区域只允许用USB/USART等方式下载,此区域作为更新B区域的代码用。B区域则是用户的code区域,真正的代码在这里被执行,放置的就是app。
上图表示STM32正常运行的流程图,可以看到上电复位后系统从0x80000004处开始运行程序,这里放置的是复位中断向量,然后跳转至复位中断程序入口后再跳转至main函数运行用户的程序。
上图表示加入IAP后的STM32程序运行流程图。可以看到上电复位后跳到IAP程序的main函数处运行IAP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把下面灰底色块的程序代码烧进B区域à代码更新)。后面的过程和STM32正常运行一样,如果出现中断请求,还是跳转到A区域中的中断向量表中,然后再跳转到B区域的中断服务入口。
142、    USB有四根线,VCC、GND、D+、D-。在USB主机上,D+和D-均通过一个15K的电阻接地,这样两条线均为低电平。在USB设备中,对于高速设备会在D+通过一个1.5K的电阻接到VCC,而低俗设备会在D-通过一个1.5K的电阻接到VCC。这样主机就可以通过D+和D-的高电平的到来来检测是否有设备接入,并且识别高低速设备。
143、    UCOSII是一种实时操作系统,具有执行效率高、占有空间小(最小内核2KB)、实施性能优良、扩展性强和移植性强等优点。 UCOS具有多任务并发工作的特点(注意,任何时候只有一个任务能够占用CPU。并发只是任务轮流占用CPU而不是同时工作)。最大支持255个任务并发工作。

网友A:
很好的学习笔记,很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