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共地

楼主(2015-01-25):
如题,现在有两块电路板,需要连接起来,怎么将他们安全共地?

网友A:
如果两块板电源各自独立,地可以直接连。

网友B:
需要共地,直接连就是。如果直连出现问题,再查找原因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共地,直接连就是。如果直连出现问题,再查找原因并解决。

如果试着板子烧了  那就不用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试着板子烧了  那就不用解决问题了

搞清楚原理,自然会知道有没有烧的可能。

网友C:
心情坏了!…

网友D:
连之前测一下两个地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E:
把地连起来即可。

网友F:
共地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两块板有相同的参考点位;
除了共地线,应该还有其他的控制信号,或者是功率线;
如果只共地,没有其他的,两个地接到一起就行了,又没有什么回路。

网友G:
最好用0欧姆电阻跨接

网友H:
LZ给的信息太少。
共地要看是高频共地还是低频共地。是大功率设备共地还是小功率设备共地。
这决定了共地线的形状和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