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Stm32使用jlink下载程序时jtag接口的简化方法!

楼主(2015-01-25):
        用过stm32的人都知道stm32有两种常用下载程序的方法,用串口和jlink。串口下载方法和51差不多不多说,用jlink下载时接口引脚太多导致接口很大,很占pcb的面积,在此我就针对这个问题清晰的讲述下jlink下载程序时jtag接口的简化方法!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我实验的是jlink v8和stm32f103rbt6!

        如果用jtag模式下载的话,需要接:jlink的第1脚(VDD)、第3脚(TRST对应stm32的PB4)、第5脚(TDI对应stm32的PA15)、第7脚(TMS/SWDIO对应stm32的PA13)、第9脚(TCK/SWCLK对应stm32的PA14)、第13脚(TDO\SWO对应stm32的PB3)、第15脚(RESET对应stm32的NRST)、第4.6.8.10.12.14.16.18.20中的任意一个脚(地脚)。

楼主:
        如果用sw模式下载的话,只需要接:jlink的第1脚(VDD)、第7脚(TMS/SWDIO对应stm32的PA13)、第9脚(TCK/SWCLK对应stm32的PA14)、第4.6.8.10.12.14.16.18.20中的任意一个脚(地脚)、需要说明的是第15脚(RESET对应stm32的NRST)可接可不接,大家根据实际自己决定(保险起见还是建议接上)!

楼主:
        由此可见:使用SW模式PA15,PB3,PB4,都自由了就可以做普通IO口了,只用了stm32的PA13和PA14两个口!所以强烈推荐使用SW模式。

楼主:
下面再上一张实际简化接口(SW模式)的应用图:

网友A:
jlink下载程序时jtag接口的简化方法讲的很清楚

网友B:
确实可以简化jtag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实验的是jlink v8和stm32f103rbt6!

        如果用jtag模式下载的话,需要接:jlink的第1脚(V ...

这个是非常好的介绍的啊。。谢谢分享的。

网友D:
内容不错
看照片,楼主当是太虚派掌门的高徒:lol

网友E(2015-09-07):
stm32开发板是十针的jtag这个是各个开发板厂自定义还是有一定规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面再上一张实际简化接口(SW模式)的应用图:

这个需要至少6根口线的。。

网友G:
简化的JTAG也至少需要7根IO线的吧,,包括电源,GND。

网友H:
这个1、3、5、7、11、15管脚都需要要的,还加上GND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用sw模式下载的话,只需要接:jlink的第1脚(VDD)、第7脚(TMS/SWDIO对应stm32的PA13)、第9 ...

这个第15脚的我在实际的试验中,需要接上的。

网友H:
总的来说,采用jtag形式的下载方式的,数据线加上电源线的总共不能少于7根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下面再上一张实际简化接口(SW模式)的应用图:

楼主,我按你给的接法,怎么不能给GD32F130下载程序?求解。弹出“Could not find any flash devices    Failed to connect”

网友K(2015-12-30):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按你给的接法,怎么不能给GD32F130下载程序?求解。弹出“Could not find any flash devices     ...

应该在选项卡中设置SW模式吧,jlink没有SW模式的,别的下载器像ST-link可以

网友L:
我用的简化的JLink接口的用到了6个管脚的。

网友M:
挺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N(2016-02-29):
这个就简化成6根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实验的是jlink v8和stm32f103rbt6!

        如果用jtag模式下载的话,需要接:jlink的第1脚(V ...

这个就说明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P(2016-09-14):
可惜我的万利开发板只可以用ST-Link 的JTAG模式识别,SW模式的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