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5-01-25):
如上图是我在手册上找的,关于这个分频因子,在定时器时钟树上的对应关系,为什么找不到,
下图是通用定时器的时钟树,谁给指点一下?还有就是这个t DTS 是时钟树上应该是对应哪里?

网友A:
在那个“Input filter and edge detector”里面吧。。。。。。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影响这些TIMER的逻辑细节,这些FILTER的细节也没有给出来。。。。

网友B:
中间有比较细节的电路图,想学好的话请一字不拉的看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