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流输入型直流稳压电路。

楼主:
我从线圈输出电流,线圈一次电流150A左右,电流通过处理得到直流稳压电路,输出电压24V,1.5A左右。 请教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电路?

输出电流越大的话,线圈一次电流也越大
类似这种电路,可能比这简单或复杂,只要是能实现功能就行

网友A(2015-01-26):
有啊!…那又怎样?…

网友B:
估计现成的是没有的
尤其关键器件在于 输入150A 耦合输出 24V 1.5A  36W
楼主你想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那又怎样?…

能提供一个学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现成的是没有的
尤其关键器件在于 输入150A 耦合输出 24V 1.5A  36W
楼主你想要做什么?

我这是用来供电的。高压上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供电

网友C:
你图中的电路就挺不错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一个学习一下吗

这个LZ就不要想了,没有银子,他怎肯让你学习一下。。。这点,坛里的网友都知道的啊。。。
类似的电路玩过,不过功率较小,帮不上忙,路过

网友E:
输入150A交流?24W?简单。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一次线圈在磁环绕线很多圈

二次线圈
想获得多少电压,就有多少电压,想获得100V都可以
想获得多少电流,就有多少电流,想获得100A都可以

网友F:
这个并不简单,首先要看150A是否稳定,或在多在范围内变化,其次采用什么导磁材料,直接用导线绕是行不通的。去查一下电流互感器相关知识。

网友G:
10楼说得对。

楼主首帖图,逻辑上就有点问题。图中有个定时电路,想必是到一定时间关机,关掉电流互感器,也就是让VT持续充份导通而将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短路。但是VT持续充份导通后定时电路掉电,再也开不了机。另外,要让VT持续充份导通就必须对VT门极施加一个正电压,这个正电压在VT持续充份导通后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