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595驱动点阵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5-01-25):
有哪位高手做过595驱动点阵的程序,网上有很多程序的例子,写入程序后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想让第二行显示0x02,让第三行显示0x03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显示程序就是在循环的调用送数程序,我发现第一次调用时显示的是正确的,但当第二次调用时正常还是给第二行送0x02,但是还没等数据第二行上的数据已经是0x03了,也就是说第一回调用的送0x03的数据保存下来做为第二行的显示了,当第二次送0x02时,第二行首先显示是送0x03显示的数据,然后才是0x02显示的数据,所以显示看上去就是错误的。感觉就是74HC595发送完的数据被保存下来了,有遇到的没?谢谢!

网友A:
仔细对照程序与时序图

网友B:
如此成熟的芯片和技术,除了说自己认真检查之外,找不到其他回答楼主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成熟的芯片和技术,除了说自己认真检查之外,找不到其他回答楼主的方法了。 ...

现在已经能正常显示数字了,但是不太亮,硬件是138译码器和595组成控制的,共16个8*8点阵屏组成,想显示上面一屏数据我就得送64个数据,不然显示就会出错。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B:
亮度问题,你可以检测一下LED两端的电压,另外你一屏是64个点,你自然得送64个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