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NUCLEO已收到,共享demo工程,发现bug

楼主(2015-01-25):
板子吃灰了3天了,今天休息,来玩一下,看了一下原理图,先把8MHZ晶振焊上去,不然用ST-LINK来输出时钟,而且布线那么长,感觉有点不可靠,还是老老实实的焊上晶振,哈哈哈(ST板都不错!!)~~~并共享demo工程,KEY,LED,滴答时钟延迟已经写好,基于库函数。

发现一个bug,不知道是USB虚拟串口的bug,还是硬件BUG。。

DbgPrintf("感谢21IC网站、赠送STM32F411...\r\n");串口发送这个数,不能及时发送出去,有阻塞的样子,你可以试试。

被大家误会...
详见如下:

这在***哪里回复其他论友的

这在***哪里回复其他论友的

网友A:
换个串口调试助手试下;

网友B:
("感谢21IC流氓网站
明显是从隔壁论坛copy过来。。。

网友C:
感谢21IC流氓网站???

这个是从那个隔壁的论坛copy的吧

网友D:
但是“流氓网站”居然没有出来而其他的出来了好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串口调试助手试下;

已换过,版主,你试试,我用SecureCRT试过了,也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是“流氓网站”居然没有出来而其他的出来了好神奇。。。。。。。。。

自动屏蔽,哈哈哈,很智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21IC流氓网站???

这个是从那个隔壁的论坛copy的吧

我倒,这个demo是我搞STM32一直用的。。这点技术不需要拷贝~~~
我只是在amobss哪里回复而已,没有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屏蔽,哈哈哈,很智能啊

我倒,这个demo是我搞STM32一直用的。。这点技术不需要拷贝~~~
我只是在amobss哪里回复而已,没有想到~~~

网友F:
没焊接晶振用的是内部时钟吧

网友G:
首先,那个回复应该是那个 amo 自动改的...
其次,你焊接外部晶振没用的.除非你修改了晶振部分代码
再次,你用 stm32cubeMx 自动生成一下.那个软件会自动检查最新代码.那上面用的串口代码我还是用过的.不过要看明白如何修改.

最后,debug 的时候点个断点,看看啥原因.发现过串口的 bug 但是,你应该能搞定.

楼主:
#elif defined (STM32F411xE)
#if defined (USE_HSE_BYPASS)
/******************************************************************************/
/*            PLL (clocked by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Enable HSE and HSE BYPASS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RCC_CR_HSEBYP);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库函数是使用外部晶振的,外部晶振有起振,就不用选择内部HSI。所以焊晶振是保证精确度

断点已经试过,都一样。

这个驱动代码我用在STM32F429,都正常,从来没有出错过,M4都是一个样。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stm32cubeMx 这个软件我改天试试

网友H:
个么为什么,我的连个短信都没,忽悠人。

网友G:
你把调试思路写写.然后按照思路去搞

网友I:
请问一下楼主,不焊接晶振,芯片也是能正常工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楼主,不焊接晶振,芯片也是能正常工作的吧

可以,STM32F103C8T6  PA8输出脉冲给F411,,即使没有,也有内部RC。

网友(2016-09-25):
谢谢分享了,准备玩下这个F411 Nucl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