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本地烧写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5-01-25):
请问,本地烧写程序如何编写?
我现在做一个远程升级的功能,当收到远程传过来的hex文件,我需要将它写入本地CPU片内ROM的指定地址中,由于片内ROM是由许许多多扇区构成,大小也不一。hex文件大小需占用多个扇区,那么在编写片内ROM读、写程序时,肯定要根据各个扇区的实际大小数hex文件字节数,做循环写入,是这样吗?  这hex文件内容又如何读取呢,是做什么链接吗?

网友A:
你首先需要知道这个hex文件的生成格式,可能每个系列的单片机生成的hex都不同,一般来说都会有地址,数据,校验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才能解析hex的数据。

楼主:
补充问:
(1) Hex文件的格式应该是固定的,记录长度+地址(基地址或偏移)+数据+校验,将相应记录数据写入该地址即可?
(2) 能否在设备上电运行老程序后,调用擦除和写入程序擦/写片内ROM,将所有Hex文件的记录写入相应地址,作为新的升级程序覆盖老程序?如果在设备上电运行老程序后,擦除片内ROM上老程序,相当于自己把自己擦除了,程序会否死在当下,无法再写入新的程序?这本地程序升级到底是个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