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大牛:STM32F103想增加网卡功能有什么好用的方案看推荐

楼主(2015-01-25):
请教各位STM32F103想增加网卡功能支持TCP/IP有什么简单好用的方案可推荐?thanks!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帮顶一个!!

网友B:
简单点就买个以太网转串口的模块;

网友C:
那个W5100之类的片子,带硬件TCP

网友D:
ENC28J60 如何?或者直接换成 107得了

网友E:
搞个模块接上最省事了。。。。

网友F:
DM9000+HR911105,我以前买的安富莱的板子就是用这个,后来自己也做了块板,也是用这个

网友G:
有现成方案,有需要站短!

网友H:
现成的只有SPI和FSMC两个接口,可以使用。
SPI接口的Mcirochip的EN28J60算是比较成熟的,不过数据吞吐终究有限,小数量数据用它倒也成本不高。
FSMC接口的就多了,看你自己的选择,不过103的处理能力决定用什么档次的。

网友I:
串口转网口模块最方便

网友J:
看数据量吧,硬件感觉还不是主要问题,而是软件你打算用什么?uip还是lwip?后者要上系统,103跑lwip好像比较勉强

网友K(2015-03-06):
简单,最好直接以太网转串口模块,最简单了。
再者W5100,这些模块了。

我们开发使用的较多的方案(相应开发测试近2年),我这里满说一下
1、W5100 (W5500) 这个通信稳定性还好,若电源有一个高频尖峰会死机,且无法复位(除上电复位除外)
2、EN28J60  稳定性较W5100差,且较W5100编程复杂。
以上两个我们用在工业环境中均会出现死机,修改死机异常数十个,但不建议用在工业场合。
我们现使用稳定的以太网模块有:STM32F107+DP83848  及 TM4C129X   及PIC18F66J60。
有兴趣,可接发包

网友L:
可以用DM9000CEP

网友M:
建议直接用107

网友N(2016-08-23):
引用 网友F:
DM9000+HR911105,我以前买的安富莱的板子就是用这个,后来自己也做了块板,也是用这个 ...

您好,我现在在做的板子是用的DM9000+HR911105,也是参考网上安富莱的板子做的,但是本人新手一枚,没有例程和教学视频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看您的回复貌似有用过安富莱的板子,想问您是否方便把相关的例程资料发我一份?万分感谢  QQ邮箱:1075292381@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您好,我现在在做的板子是用的DM9000+HR911105,也是参考网上安富莱的板子做的,但是本人新手一枚,没有 ...

好,我回去翻电脑看看,如果找到就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