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配电问题

楼主(2015-01-25):
新装的房子,需要进行布线。一般来说怎么配电比较合理。

插座,开关。都有。

其实就是配电回路问题。

比如我知道的就有,插座回路要和照明回路分开,以防止夜晚插座回路出故障导致的照明也出问题。

另外每个房间的照明回路也尽量分开,以防止一个房间出故障整个家庭都是一片漆黑。

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要单独一个回路。

漏电保护开关要要装在插座回路,不要装在照明回路。因为人触电一般发生在**销的时候。人经常接触的是插座回路。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还有哪些要点原则大家给上来说说。

网友A:
这个你找装修的做

网友A:
自己弄 没这方面经验 你会后悔的

网友B:
以为这个“电工”是那个“电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找装修的做

就是这个配电箱,我这次要自己安装,里面的走线怎么走,怎么分配把我难为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这个“电工”是那个“电工”!…哈哈

把你们家里的电路拓扑图发出来让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找装修的做

自己搞才有意思,你们家的是让别人搞的吗。有没有拓扑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B:
喂!…哪个冒失鬼敲门啦!…啊!!!

网友C:
潜水多年,做个贡献。一般的家庭(两室来说),

1. 线径的话一般用2.5方的BV线,绝缘要求最好是450/750V的,实在不行的300/500的也可以。三颗线穿管走法,线缆不用绝缘护套。

2. 家庭所有的灯,走一个回路就可以了。

3. 厨房的所有电器墙插单独走一个回路,因为有电磁炉和即时加热装置。

4. 卫生间的所有墙插都要单独走一个回路(必须)。并且走线的话,不能走地面。

5. 家里客厅空调(3P)要单独跑线,卧室空调(2*1.5P)要单独跑线,如果不同时使用,可以用一根2.5的线,4方线有点浪费

6. 客厅和卧室的墙插可以共用一条回路。

7. RCD最好用电磁式的,电子式的便宜但不可靠。本着节约原则,装在总开关上就好。总开关用2P的ic65N C40A开关就行。

8. 分开关,用IDPN 1P+N的C16或者C20就行。

9. 施工的时候,一定要把LEB做好(切记),一般家庭LEB在厕所水盆周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潜水多年,做个贡献。一般的家庭(两室来说),

1. 线径的话一般用2.5方的BV线,绝缘要求最好是450/750V的 ...

此次施工我只采购了两种规格的线。4平方的和6平方的。后来才发现2.5平方的就够大部分的灯了。

不过反正买回来,用料多点也没啥坏处。灯线我计划全部走4平方。

你说的很专业有的我还不是很懂。我要研究下。

网友D:
凿墙也自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凿墙也自己搞定了?

这个是明装,不用凿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凿墙也自己搞定了?

凿墙不难啊,用电锤,很容易就打一个洞,以前我经常用这玩意。

楼主布线挺有讲究的,我家原先是让别人布线的,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些线路是怎么走的,不过也没出过什么故障

网友B:
家装麻烦啦!…费力费时!自己第一次不动手—笨蛋!第二次动手、还是笨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