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5-01-25):
以下为我的电路图,仿真能行。但是搭实物的时候,为什么不能驱动呢。我是用软件产生的占空比50%的PWM,然后连一个运算放大器。当不驱动mos管时,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很好,但是一连上mos管,电压就不够了,给降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驱动不够啊

网友A:
运放输出 加一级三极管驱动 试试

网友B:
加一级强驱动即可,如果楼主熟悉的话可以用对管推挽驱动,也Kay采用现成的驱动芯片。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级强驱动即可,如果楼主熟悉的话可以用对管推挽驱动,也Kay采用现成的驱动芯片。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 ...

这个不熟悉呢,您可以放个电路驱动图么,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 加一级三极管驱动 试试

恩,我也想到了加三级管,但是三级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我不知道三极管怎么就工作在开关状态了,基极电流达到多少呢?我手头有三极管222a,开关频率为10k,不知道行不行,我也不知道怎么看资料,麻烦版主帮我看看吧

网友C:
搜射随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熟悉呢,您可以放个电路驱动图么,感激

你搜一下MOS管驱动或者IGBT驱动电路,很多的,需要你根据你的时间情况匹配一下,特别是相关电位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 加一级三极管驱动 试试

我在运算放大器后加入三极管,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不加到mos管上的时候电压为正12v,负15v,一旦加入mos管,电压就降下来了,降到7v,虽然能实现开通关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降下来啊?mos管为irf840,麻烦版主针对这个问题给分析一下吧,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射随器

恩,我在运算放大器后加入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已经上图。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不加到mos管上的时候电压为正12v,负15v,一旦加入mos管,电压就降下来了,降到7v,虽然能实现开通关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降下来啊?mos管为irf840,麻烦版主针对这个问题给分析一下吧,感激。

网友B:
把r6去掉,是三极管进入饱和,电压就上去了。

网友D:
12V降到7V?…是输入电压吗?
   MOS好象是N道呀!…
大神要你往东、你却往西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6去掉,是三极管进入饱和,电压就上去了。

刚才传错了,如果是这个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降到7V?…是输入电压吗?
   MOS好象是N道呀!…
大神要你往东、你却往西行!…哈哈 ...

恩,您说的对,我传错了,这是三极管电路,如何改呢

看不见新图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传错了,如果是这个电路呢

这个电路高电平从12V降到7V,应该与三极管无关了,看看12V电源的带载能力,你可以测一下100欧姆电阻前的电压波形。

网友E(2017-05-03):
朋友,最后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