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系列可否无外部晶振启动

楼主(2015-01-25):
   如题。
   MINI51系列可否无外部晶振启动?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肯定可以的吧。。。。
现在的MCU还有必须依赖外部晶振的么?

网友B:
可以的啊,有晶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啊,有晶振就行

   是这样的,我把MINI51焊在tqfp转接板上,按照最小系统的原理图接上VDD AVDD VSS AVSS RST 原晶振的两个引脚悬空。   调试器一直检测不到芯片..。

网友C:
不用晶振,Mini51可以使用内振来工作。资料这什麽少,很难帮你。

网友D:
直接用内部的晶振就可以

网友E:
内部都有振荡电路的。

网友E:
比如压控振荡器。

网友F:
单片机都可以用内部晶振启动吧

网友F:
一般的都有内部振荡电路,R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