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仿真时如何为电容选择合适的ESR?

楼主(2015-01-25):
不同的频率下,电容的ESR是不同的,在确定的频率下可以按实际值(或近似值)给定,但假如无法获得,只能使用大概的值了。
这个还好办,俺突然发现出来一堆问题:
1、交流分析的时候怎么办?是否可以为ESR建立个频率相关的模型?
2、在电容充电的瞬间(初始电荷为0),ESR如何选取?

先问两个吧。涉及到俺的基础了,真心求教。

网友A:
一个很勤奋的好学者, 支持一下.
不同的频率下,电容的ESR是不同的, 分析的时候只能取个近似值.

1、交流分析的时候怎么办?是否可以为ESR建立个频率相关的模型? 理论上可以, 但是好学没有那个分析软件支持这个功能.

2、在电容充电的瞬间(初始电荷为0),ESR如何选取?  还是取近似值吧. 工程上计算, 很多时候尽量取近似值或经验公式来计算. 当然, 作为理论研究, 应该可以归纳出模型来的.

网友B:
有想法,让我想起来当时在实验室花了很长时间拿网络分析仪扫描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容看频谱特性了。。。

如果你是专门研究电容的,你可以这么做。。。

1. 好像少了ESL,
2. 跟电流的频率相关,在附件中有ESR和频率的关系

资料看看吧  网上也都有的,里头只有部分解释,不全

BHC - Capacitor App Notes.pdf

楼主:
刚按上面的模型定义画出图来,真复杂~~~其实也不是说复杂,一共才8个节点,只是担心仿真对CPU的负载加重太多。这破本子!!
用正弦电流源做了下交流分析,也和原模型做了对比。和官方提供的图表是一致的(只是大致看了下)。

下一步怎么办?少数大厂才有模型文件,国内的山寨厂(暂且这么叫吧,毕竟还没成长起来)肯定是没有的,不过貌似按曲线能推算出来个差不多,或许可以对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