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100的SysTick的问题

楼主(2015-01-25):
#define SysTick_CTRL_ENABLE_Pos             0                                             /*!< SysTick CTRL: ENABLE Position */

void SysTimerDelay(uint32_t us)
{
if(us==0)
  us = 1;
    SysTick->LOAD = (us * 6)&0xffffff; /* 12/2  */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1<<SysTick_CTRL_ENABLE_Pos);
    /* Waiting for down-count to zero */
    while((SysTick->CTRL & (1 << 16)) == 0);
}

void SysTimerDelay(uint32_t us)
{
if(us==0)
us = 1;
SysTick->LOAD = (us * 6)&0xffffff; /* 12/2 */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1<<SysTick_CTRL_ENABLE_Pos);
/* Waiting for down-count to zero */
while((SysTick->CTRL & (1 << 16)) == 0);
SysTick->CTRL = (0<<SysTick_CTRL_ENABLE_Pos);       //关SysTick
}
第一个函数运行没有什么问题,但第二个函数(第二个函数比第一个函数多了红色的语句)运行一小段时间后,会卡在while((SysTick->CTRL & (1 << 16)) == 0);
出不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SysTick->CTRL = (0<<SysTick_CTRL_ENABLE_Pos);       //关SysTick
这一句执行完后,SysTick定时器的的时钟选择位被设置为0,根据寄存器定义,0表示使用外部参考时钟源作为时钟,但是一般情况下此定时器会使用内核时钟作为时钟源,因此你需要去检查一下在执行这一句之前时钟的情况

网友B:
滴答定时器

网友C:
这样写才能避免影响其他位
SysTick->CTRL = SysTick->CTRL & ~(1ul<<SysTick_CTRL_ENABLE_P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写才能避免影响其他位
SysTick->CTRL = SysTick->CTRL & ~(1ul

:)高人

网友E:
是高人啊

网友F(2017-08-08):
如果选用不同的时钟源,这个是不是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