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手求救:51单片机怎让程序跑飞后进行现场回复啊

楼主(2015-01-26):
各位大侠:我是个单片机爱好者,初学51,做了个东西直流碳刷电机一转继电器就跳个不停,要么就死机,电路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就是不好解决,想从程序上下手,思路是利用定时器溢出产生中断,让中断把程序拉回到主函数开始,然后判断PSW5,switch之类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中断该怎么写,如果用setjmp和 longjmp,该怎么写呀。或者给推荐一款不怕干扰的单片机。个人认为单片机不用在工业场合学的意义也不大。

网友A:
这种频繁出问题是不行的,必须从硬件上解决

楼主:
您的意思软件抗干扰可有可无么

网友B:
对于这种问题,程序不好解决,还得从消除电磁干扰入手,加隔离模块,优化电路板电磁兼容设计,多加些滤波模块,例如电感,电容,磁珠……

楼主:
是,电机引线和电源上串了磁环好多了,可是还是有不听话的时候

网友C:
不要去相信程序会跑飞,更不要信啥跑飞了还能跑回来的鬼话,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用在工业上,你说的那继电器根本就不算个事,电源处理好点,输入信号处理合理点,程序有逻辑上的隐患没

楼主:
程序逻辑上隐患您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去相信程序会跑飞,更不要信啥跑飞了还能跑回来的鬼话,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用在工业上,你说的那继电器 ...

程序逻辑上隐患您指什么

楼主:
主要是看了人家插卡电表做得太牛了,塑料外壳,而且变压器和单片机就在一起,我这个还得用两个配电箱一个装单片机一个装电机驱动器件之间的连线还得套磁环,太乱了

网友D:
小菜,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去相信程序会跑飞,更不要信啥跑飞了还能跑回来的鬼话,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用在工业上,你说的那继电器 ...

我做的一个MCU驱动继电器的程序,继电器是开通交流220V的,在没有真正接入220V时连续工作20小时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接入了交流部分后偶尔死机,能请教探讨一下吗?

网友F:
硬件的问题硬件解决,否则,批量后,你就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电机引线和电源上串了磁环好多了,可是还是有不听话的时候

可以考虑加电源隔离模块消除干扰

网友H:
很多硬件问题软件是无法解决的,测量一下VCC的波形,是不是电源不稳定导致复位!

网友H:
程序跑飞,以前我不信,当产品批量生产时,我真的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程序跑飞,以前我不信,当产品批量生产时,我真的信了!!!

程序跑飞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
程序跑飞可以用看门狗强制复位来恢复,但楼主遇到的情况显然抗干扰设计严重不足,应先解决这部分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程序跑飞可以用看门狗强制复位来恢复,但楼主遇到的情况显然抗干扰设计严重不足,应先解决这部分的电路设计 ...

是,我这设计的肯定有问题,开始那个集成块捅烧了,又网购了几个,这几个还不如烧的那个稳定。不想通过看门狗复位,因为T1数据就跟着复位了,想把跑飞的程序拉回主程序开始,然后通过判断,然后继续计数之类的

网友J:
跑飞了还能跑回来?闻所未闻,用看门狗重启吧。

网友:
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不要弄软件了,专心把隔离以及抗干扰弄好吧。

网友K:
贴出你的电路图吧···硬件问题不解决,软件上再怎么处理也弥补不了硬伤。

网友L:
动力电源和控制电源相对独立,信号线别和大电流电源线搞在一起
是用电池的话改单片机一组电池电机一组电池两块共地就好

楼主:
高手帮忙看看怎么改

楼主:
这个论坛的朋友们很热心,真诚的感谢大家,让我知道大概在哪方面改进;我不知道该怎么传图片,我先研究研究再传

网友M:
楼主先搞好硬件吧,软件只是个幅助作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的定时器再飞怎么办呢?????

网友N:
排除干扰问题,很可能是你的供电电流不够!

自动复位可以用“看门狗”

楼主:
23楼的图片打开方法:右击“新标签页打开图片”高手们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O:
一、楼主的硬件设计有问题,应该是电磁干扰没有处理好   二、程序加看门狗复位,跑飞不喂狗后复位。  三、这种小程序还会跑飞一定是程序内部逻辑问题,查一下有没有野指针/堆栈溢出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楼主的硬件设计有问题,应该是电磁干扰没有处理好   二、程序加看门狗复位,跑飞不喂狗后复位。  三、 ...

//#include <absacc.h>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ishu=P0^0;
sbit gongzuo=P0^1;
sbit mada1=P1^0;
sbit mada2=P1^1;
sbit q=P1^2;

void yanshims(char ms)//延时
{char b,d;
for(b=ms;b>0;b--)
for(d=110;d>0;d--);
}

void s(char s)//延时
{  char f;
unsigned int e;
for(f=s;f>0;f--)
for(e=1100;e>0;e--)        ;
}

void shezhi( )//设置,学习计数用
{ TL1=0;
  TH1=0;
  s(50);

while(!jishu)
{TMOD=0x55;
TR1=1;
mada1=0;
mada2=1;
}

mada2=0;
q=0;
s(50);
}

void gonzuo(a)//工作,和刚才记得数进行比较,想等了停止工作
{
unsigned int r0,r1;
r0=0;
r0=a;
q=1;
TMOD=0X55;
TL1=0;
TH1=0;
mada1=0;
for(r1;r1<r0;)
{TR1=1;
mada1=1;
r1=TH1<<8;
r1=r1+TL1;
}

mada1=0;
q=0;
while(!gongzuo);
//s(50);这要不屏蔽他,第二遍就不干活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
P0=255;
P3=255;
P1=0;
P2=0;

while(1)
{
if(jishu==0)

{
yanshims(100);
if(jishu==0)
{ q=1;
shezhi();
q=0;
a=0;
a=TH1<<8;
a=a+TL1;}
}

if(gongzuo==0)
{yanshims(100);
if(gongzuo==0)
{ q=1;
s(50);
gonzuo(a);

}}

}
}要是干活干一半,看门狗复位计的数不就白寄了呀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gonzuo函数里屏蔽的S(50),如果加上了第一遍工作没问题,第二遍就不干活了

网友P:
我以前也做过电表的,交流电做整流的话,继电器和MCU的电路是地线隔离的,不然抗干扰一定会有问题的。没看到图片所以不好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以前也做过电表的,交流电做整流的话,继电器和MCU的电路是地线隔离的,不然抗干扰一定会有问题的。没看 ...

谢谢,23楼右击“新标签页打开图片”您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O: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楼主,不明白的是,你这个s(50)只是延迟啊,又不是喂狗.感觉你第二遍不干活是加延迟以后端口的值发生了变化导致的。
看门狗复位有开么?开了的话只要喂狗及时不会复位,就是要让它的计数白计。只有程序挂掉才因没人喂狗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不明白的是,你这个s(50)只是延迟啊,又不是喂狗.感觉你第二遍不干活是加延迟以后端口的值发生了 ...

没开看门狗,只是延时,T1记得数有用,是测量长度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23楼右击“新标签页打开图片”您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试过了好像不行

楼主:
//photo.163.com/qzq51/#m=2&aid=276875032&pid=9166733578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试过了好像不行
谢谢:
//photo.163.com/qzq51/#m=2&aid=276875032&pid=9166733578,这个链接应该可以,前面省略了HTTP:

网友H:
引用 楼主:
程序跑飞您是怎么解决的

如果是电源噪声引起的,主要就是增加电源的滤波,第二增加软件看门狗,尽量打开单片机的低压复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电源噪声引起的,主要就是增加电源的滤波,第二增加软件看门狗,尽量打开单片机的低压复位功能 ...

谢谢,看来我只能用电脑上的那个大电源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
//photo.163.com/qzq51/#m=2&aid=276875032&pid=9166733578,这个链接应该可以,前面省略了HTTP: ...

好的,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的,我先看看

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我了你那只是PCB图啊,没有原理图?这样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过,我了你那只是PCB图啊,没有原理图?这样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原理图早就没了,这张PCB板是以前打算给吸塑机用的,因为怕干扰就放弃了,电路图也没有了,不过还是很感谢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早就没了,这张PCB板是以前打算给吸塑机用的,因为怕干扰就放弃了,电路图也没有了,不过还是很感 ...

没事,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吧

网友Q:
用看门狗。MCU自带,如果没有,外加看门狗电路。

楼主:
主要是不想用看门狗,抽空我买块电脑电源试试

楼主:
哪位大侠能不能告诉我setjmp和longjmp搭配能不能用在中断上,如果能,形式是什么。谢谢

网友R:
可以换PIC试试,可能抗干扰能力强些

网友S(2016-09-19):
软件抗干扰就是个伪命题,飞都飞了,怎么抗干扰?

网友T:
看门狗不就是为了解决程序跑飞问题的吗?有看门狗就要好好利用。

网友U:
软件来解决  指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