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设置读保护后,第一次软重启死机

楼主(2015-01-26):
有一批已经在运行的设备,没有设置读保护,现在想要远程升级新版本启用读保护。
程序一切都正常,但是设置读保护后第一次软重启(通过内部看门狗重启,重启时没有连接仿真器),芯片死机。
断电再上电后,以后软重启都没问题。
后来试过reset信号重启也不行,一定要断电一次。
但我们的设备已经在运行啦,无人值守的,怎么整啊。

网友A:
那就去掉读保护吧;
不管什么改动,要在公司内先试好,做反复的测试,才能发到客户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去掉读保护吧;
不管什么改动,要在公司内先试好,做反复的测试,才能发到客户那边; ...

好吧,看来是没办法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启用读保护了

网友B:
在你家里的样品板上先查一下问题, 然后解决后再做远程升级.
不过我在手册上看了下, 这个读保护的修改是需要上电复位才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家里的样品板上先查一下问题, 然后解决后再做远程升级.
不过我在手册上看了下, 这个读保护的修改是需要 ...

今天不死心,又做了实验。问题解决了。
最终结果是:解除读保护后再启用读保护,芯片必须断电重启一次,要不然软重启会死机。
只是把原来没启用读保护的芯片启用读保护,软重启就行,不会死机。
我之前遇到的死机情况都是因为我用RAM程序解除读保护后,直接又烧入新程序启用读保护,所以软重启就死机。
结果还是可以远程升级启用读保护。

网友B:
是的, 不过把原来没启用读保护的芯片启用读保护,软重启就行,不会死机。
但这时候, 读保护可没有其作用呢, 得上电启动后, 才会真正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不过把原来没启用读保护的芯片启用读保护,软重启就行,不会死机。
但这时候, 读保护可没有其作用呢, ...

STM32F10xxx XL-density Flash programming
这里的意思应该是如果启用读保护的时候是连着仿真器的话就要上电重启,如果没连仿真器,系统重启(软重启)就行

楼主:
怎么结贴啊,老是“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C(2017-06-15):
解决了我的疑惑,拜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