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通信,电路设计缺陷寻求帮助

楼主(2015-01-26):
最近做485电路,用的是SP3485芯片,这是电路图。我跟电脑用485接口通信都是正常的,但是接到我们另一款设备的485接口的时候,有的设备就是收不到485出来的数据。有的要换好几个才能正常通信。

网友A:
120欧电阻先去掉;
另外104的电容有点大;

网友B:
C23、C24无必要,终端电阻仅在终端才需要加,偏置电阻要根据偏置方式计算合适的阻值,另外还得注意共模电压问题。有关知识可以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看老帖。

网友C:
485,低速的信号呀,示波器看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D:
120欧的匹配电阻去掉,终端电阻仅在终端才需要加。用于抑制浪涌电压的TVS二极管应选取双向的而非单极性。保护元件的过大寄生电容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号衰减。

网友E:
R21,C23,C24可去掉试试

网友F:
C23,C24去掉肯定改善,再不行用示波器看

网友G(2015-07-27):
降低波特率试试,如果低可以,高不行,就卸掉电容试试。

网友H(2015-10-26):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复杂的485硬件电路

网友I:
我在调试的一个485与另一个485通信的时候出现了数据发送出去后在接收端多了一个0x00的字节,而在PC端没有这种现象,R21,C23,C24,用的是TVS双向瞬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在调试的一个485与另一个485通信的时候出现了数据发送出去后在接收端多了一个0x00的字节,而在PC端没有这 ...

注意一下程序,你用的中颖单片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注意一下程序,你用的中颖单片机?

我用的是STM32的单片机,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将两块板子的外部时钟设置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