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 gcc编译usb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5-01-26):
一块STM32F103ZET6板子,官方下载4.0 usb固件库自带的usb虚拟串口例程用mdk编译可以正确识别该串口,改用gcc编译则不能枚举。

同一个代码,mdk中的C define参数跟gcc下的一样,都是-DUSE_STDPERIPH_DRIVER -DSTM32F10X_HD -DUSE_STM3210E_EVAL,也试过O0和O3参数都不行。

其他代码,比如LED闪烁之类的例程gcc编译则正常,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什么变量被优化了,好好查查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什么变量被优化了,好好查查程序看看;

是啊,我也怀疑这个,哪位大牛能否给点思路啊

楼主:
两次bus hound抓包,
失败的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9.1  IN     00 01                     ..                       1.1.0
   9.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2.1.0
   9.0  IN     01 01 01 00               ....                     2.2.0
   9.0  CTL    23 01 10 00  08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1.0
   9.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4.1.0
   9.0  IN     01 01 00 00               ....                     4.2.0
   9.0  CTL    23 03 04 00  08 00 00 00  SET FEATURE              5.1.0(4)
   9.1  IN     00 01                     ..                       6.1.0(4)
   9.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7.1.0(4)
   9.0  IN     03 01 10 00               ....                     7.2.0
   9.0  CTL    23 01 14 00  08 00 00 00  CLEAR FEATURE            8.1.0(4)
   9.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9.1.0(4)
   9.0  IN     03 01 00 00               ....                     9.2.0
   9.0  CTL    23 01 01 00  08 00 00 00  CLEAR FEATURE           25.1.0

成功的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9.1  IN     00 01                     ..                       1.1.0
   9.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2.1.0
   9.0  IN     01 01 01 00               ....                     2.2.0
   9.0  CTL    23 01 10 00  08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1.0
   9.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4.1.0
   9.0  IN     01 01 00 00               ....                     4.2.0
   9.0  CTL    23 03 04 00  08 00 00 00  SET FEATURE              5.1.0(2)
   9.1  IN     00 01                     ..                       6.1.0(2)
   9.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7.1.0(2)
   9.0  IN     03 01 10 00               ....                     7.2.0
   9.0  CTL    23 01 14 00  08 00 00 00  CLEAR FEATURE            8.1.0(2)
   9.0  CTL    a3 00 00 00  08 00 04 00  GET STATUS               9.1.0(3)
   9.0  IN     03 01 00 00               ....                     9.2.0
   9.0  CTL    80 06 ee 03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16.1.0
   9.0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16.2.0
   9.0  CTL    80 06 03 03  09 04 ff 00  GET DESCRIPTOR          17.1.0
   9.0  IN     1a 03 34 00  38 00 45 00  ..4.8.E.                17.2.0
               46 00 37 00  36 00 35 00  F.7.6.5.                17.2.8
               43 00 33 00  35 00 33 00  C.3.5.3.                17.2.16
               37 00                     7.                      17.2.24
   9.0  CTL    80 06 00 03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18.1.0
   9.0  IN     04 03 09 04               ....                    18.2.0
   9.0  CTL    80 06 02 03  09 04 ff 00  GET DESCRIPTOR          19.1.0
   9.0  IN     32 03 53 00  54 00 4d 00  2.S.T.M.                19.2.0
               33 00 32 00  20 00 56 00  3.2. .V.                19.2.8
               69 00 72 00  74 00 75 00  i.r.t.u.                19.2.16
               61 00 6c 00  20 00 43 00  a.l. .C.                19.2.24
   9.0  CTL    80 06 00 06  00 00 0a 00  GET DESCRIPTOR          20.1.0
   9.0  USTS   c0000004                  stall pid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