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没有50VMOS管的驱动

楼主(2015-01-26):
要做一个50V的电源开关,实现+50V的连续电源调整成50V的脉冲电源输出。脉冲宽度48us,脉冲周期1ms。要求开关速度小于1us,有没有合适的MOS开关和驱动器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电流多少?

网友B:
要求开关速度小于1us…
   ???…

网友C:
到英飞凌的网站上看看,这种MOS还是比较多的;
驱动的话,可以用半桥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50V电流10A

楼主:
这种电路能不能实现这个要求,To Load 端直接输出。开关打开和关断时间都是小于500ns的。
选的MOS管是IRFR/U12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开关速度小于1us…
   ???…

因为电源是脉冲工作模式,上升和下降时间不能太长,我看用驱动器一般都能够满足这个指标。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英飞凌的网站上看看,这种MOS还是比较多的;
驱动的话,可以用半桥驱动芯片; ...

MOS管在IOR都有很多可以满足要求的。但是驱动芯片不知道怎样是合适的。

楼主:
用英飞凌的高位开关BTS50085_1TMA之类的能不能直接用TTL控制实现啊,我看他的控制方式是SENSE,是不是必须用三极管或者晓得mos管控制啊。